最近的品控出问题了吗?很多PCB阻焊错误开窗

楼主(2022-10-10):
希望嘉立创在产能扩大的同时,品控也做相应的提升。

楼主:
PCB+SMT都在嘉立创做的,PCB做完后,应该质量检验的吧,否则SMT后损失大了

网友:
发的gerber还是原文件

网友:
做一个投诉单,看看是否是工程资料没有处理好。 或者客户编号与订单号发一下,帮你查一下

楼主:
443285A  P13  发的是GERBER文件,生产稿显示都是正常的,出问题的每块板子,都是板子上不同的地方

楼主:
建议JLC建立1-2条高品质生产线,时间可以长,价格可以高,专门针对企业客户

网友A:
我之前还遇到过头发遮盖造成的连铜。都懒得投诉了。多个工厂的生产质量不一样。
手里一堆嘉利创的短路板,都已经过了波峰焊了。线路被元件盖住,不知道哪个位置有短路,如果要求拍照真是难搞了。损失一整板的器件

网友:
焊接之前使用基本的测试手段,都可以测出来断路或者短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还遇到过头发遮盖造成的连铜。都懒得投诉了。多个工厂的生产质量不一样。
手里一堆嘉利创的短路板, ...

难道没选择全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选择全测?

几千个板,每个板几百个孔,自己测试不可能操作的。
嘉利创不选全测就一定有坏板?相当于没交钱的就给次品是正常的?对,目前嘉利创是这样做事的。

网友C:
我觉得这种问题AOI也能测出来的啊。JLC不是说AOI会全测,飞针才是抽测吗?

网友:
露铜划伤啥的都很正常。我的四层板很多也这样。不知道怎么搞的。后面考虑加钱上品控更好的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种问题AOI也能测出来的啊。JLC不是说AOI会全测,飞针才是抽测吗?

1)AOI确实能检出99。9%  但是那一个AOI机器,不敢说百分百    2)对于AOI检修人员,也做不到百分百之百,公司给的指标是每个人有2次不给于处罚,如果超一次处罚100元,当然如果没有,一个月最多能奖500元,    2)AOI后,还有阻阻,字符,锣边,在这些工序中会发生一些擦花,也有一定的极小批例
上面几点也就是抽测不能保证百分百的原因

2)嘉立创为什么敢做抽测,是因为有极高的直通率,还有就是正负,负片的打死也不敢抽测 (负片其实全测也没个鸟用)  抽测保证99%  不是不愿意保证100%,而是实在做不到  上面的原因   全测保证100%,是后面多了一段针测

3)对于檫花确实很头痛,也很难避免,所以我们上线了一个对于严格有严控要求的选项,针对这部分客群特殊对待

网友D:
楼主的板子如果AOI测不出,那也是AOI人员随意点的确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板子如果AOI测不出,那也是AOI人员随意点的确定。

详细的回复在你上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详细的回复在你上楼

楼主位,什么样的操作? 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不理解?????

解释下这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千个板,每个板几百个孔,自己测试不可能操作的。
嘉利创不选全测就一定有坏板?相当于没交钱的就给次 ...

恩,即使没选择全测,成品率也应该很高才对。
不知道你的这批货 故障率是多少?

网友:
现在板子上有好多指纹 是擦不掉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即使没选择全测,成品率也应该很高才对。
不知道你的这批货 故障率是多少? ...

不是不通,该通的都通,相邻的不该通的也通了。 百分之1的比例样子。手上有十来个是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还遇到过头发遮盖造成的连铜。都懒得投诉了。多个工厂的生产质量不一样。
手里一堆嘉利创的短路板, ...

并且他还只赔你pcb的前,亏大了

网友:
也想问一下,补绿油是正常品质管控标准吗,好多补绿油的板子,比率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