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塞到机柜里面,后屁股是悬空的?

楼主(2022-10-10):
工控机挺沉的,19寸的标准机柜。

只靠前面的两个耳朵拧螺丝固定吗?后屁股完全是悬空的?感觉有点不太科学。。。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一个托盘。

网友:
如果是服务器那种长度,也可以上导轨

网友A:
楼主,太沉用导轨,导轨前后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沉用导轨,导轨前后固定的

我用的600深的机柜。。。

我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B:
我们都机房提供了托架,服务器放上面。每台服务器有一点间隙用于通风和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机房提供了托架,服务器放上面。每台服务器有一点间隙用于通风和散热。 ...

去淘宝搜了一下,是这个东西吗?

网友C:
国内托管机房多数用托架或托板。

用导轨有风险的,有规定不能同时抽出多少台,不然会整个机柜倒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淘宝搜了一下,是这个东西吗?

对,就是这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内托管机房多数用托架或托板。

用导轨有风险的,有规定不能同时抽出多少台,不然会整个机柜倒下来…… ...

机房的机架不固定在地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机房的机架不固定在地面?

机架没有主机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架没有主机重啊!

机脚打膨胀螺丝固定到地面不就倒不了嘛

网友:
你这是标准服务器,不是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