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支持盘中孔么?

楼主(2022-10-11):
看到嘉立创的6层板已经支持这个工艺了,不知道EDA能不能搞,

网友A:
这个是生产的逻辑,盘中孔在EDA设计,所有软件都支持。  就是焊盘中放过孔而已。
嘉立创的盘中孔的演示板就是用嘉立创EDA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生产的逻辑,盘中孔在EDA设计,所有软件都支持。  就是焊盘中放过孔而已。
嘉立创的盘中孔的演示板就 ...

看6层免费的规则,有一点盘中孔占比好像不合适啊,接地的缝合如果也计入肯定满足不了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6层免费的规则,有一点盘中孔占比好像不合适啊,接地的缝合如果也计入肯定满足不了条件 ...

不会执行那么严的,卡不是目的,目的是引导设计这么用,不浪费盘中孔生产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生产的逻辑,盘中孔在EDA设计,所有软件都支持。  就是焊盘中放过孔而已。
嘉立创的盘中孔的演示板就 ...

再请教一下,那不在焊盘中的过孔,还是和传统工艺一样么?

网友(2024-01-18):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生产的逻辑,盘中孔在EDA设计,所有软件都支持。  就是焊盘中放过孔而已。
嘉立创的盘中孔的演示板就 ...

嘉立创盘中孔是通孔罐树脂再封住,

还有其它结构的盘中孔,stack via,得设计via的各层结构

eda对盘中孔支持力度不同

allegro可设计每层的结构

autodesk eagle  放via到pad中,drc报告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