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的密码怎么破解?4个字节

楼主(2022-10-11):
现在想破解一个密码,只能想到暴力破解,一个一个去试,如果从00 00 00 00遍历到FF FF FF FF的话花费的时间太长,有其他好的方法吗,比如密码每次从随机数当中选会不会好点
还有其他的破解理论方法吗?

网友A:
看你破解什么了,如果是office文档,并发多线程很快。有在线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破解什么了,如果是office文档,并发多线程很快。有在线服务。

不是纯软件,是有一个单片机程序需要写自己的信息进去,要先写一下密码才可以,密码是固定的位置4个字节,除了一个一个去试 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反编译,汇编读一下。分析出来密码就好了

网友:
考虑拿已知的密码覆盖。然后用已知密码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编译,汇编读一下。分析出来密码就好了

不是这样的,要反编译的话需要拆解,我们并不想这样做

网友B:
随机密码和遍历我都觉得是一样的了,
你是不是要那种读写芯片输入密码的嘛,那就遍历嘛,如果你觉得从0000开始太不可能那就从中间的一个数字然后两头分别增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机密码和遍历我都觉得是一样的了,
你是不是要那种读写芯片输入密码的嘛,那就遍历嘛,如果你觉得从0000 ...

每次一个的话时间挺长的,因为密码大概率不会是 00 00 00 00 或者FF FF FF FF 所以用随机的密码去破解的话应该会快一些,看还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网友C:
密码字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码字典

这个应该有用,我试一下

网友C:
前同事的RAR文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同事的RAR文件吧

rar文件有什么方法破解,我几年前自己的加密rar文件,忘记密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ar文件有什么方法破解,我几年前自己的加密rar文件,忘记密码了

自己忘记的最能熬
没有动力  没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忘记的最能熬
没有动力  没有耐心

常用密码都试了,
想找个常用密码组合生成字典的软件再试下,还没找到

网友E:
光模块的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模块的密码

内行,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到底是机器随机生成的密码,还是人设置的密码。字典对机器生成的随机密码无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