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擦写次数请教

楼主(2022-10-11):
如题,我有个需求记录设备的工作时间,保存在eeprom中,之前是1小时记录一次,这样进场反馈不准。如果客户工作了50分钟就关机,eeprom没有更新数据,计时为0小时。
后来我想改成15分钟,也不太准,因为客户用10分钟,用6次满一个小时了吧,计时还是0。
现在我想改成1分钟记录一次在eeprom,感觉会不会超过eeprom读写次数。
eeprom正常是写入10w次,一分钟一次,10W/60=1666,理论只能用1666小时吗?

网友:
空间那么大,轮流写。
或者嫌麻烦用铁电

网友:
有失电检查功能? 有的话失点时记录一次,平时1小时记录一次

网友:
用1个page做位累加计数器,每次写入前读取判断一次,写满擦除,再其他位置更新累计值,每页有256Byte,就可以实现256*8分钟擦除一次了,寿命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存储里面加个计数变量,循环写,上电读一遍所有的取最大计数的内容,我们也是1分钟存储一次,存了20个备份循环写;另外现在的普通EEPROM都是100w次了

网友:
用FlashDB,连eeprom都省了,或者弄个掉电检测,关机时才保存。这不是可以保存10W次开关机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存储里面加个计数变量,循环写,上电读一遍所有的取最大计数的内容,我们也是1分钟存储一次,存了20个备份 ...

这个办法好,如果计数溢出了 如何处理? 把所有的备份区都清空?

网友:
估计eeprom应该不止一个byte吧,轮流擦写啊,没有问题的

网友:
eeprom 不是100w次吗,dataflash模拟的eeprom才是10w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好,如果计数溢出了 如何处理? 把所有的备份区都清空?

你用uint32_t的变量,1分钟一次,猴年马月才溢出;再快还可以用uint64_t

网友:
1. EEPROM典型的擦写次数是100万次
2. 数据量大,多块滚动存储;数据量小,掉电存储

网友:
理想的做法是关机前保存,铁电也是一个选择。

网友:
有400万次的eeprom

网友:
我的项目就是采用类似5楼方案,这个简单使用。而且我是每间隔15秒就写入一次,到目前为止,没有问题。

网友C:
掉电写和超时写就行了,搞个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电写和超时写就行了,搞个大电容

掉电检测还要改硬件吗。。。太麻烦了吧

网友:
类似F-RAM的铁电EEPROM 你值得拥有 像FM24CL64B 100万亿的读写次数 而且无延时写入

网友:
只要多花点钱,就有更好的。所以一切都是浮云,只有真金白银是真的

网友:
掉电写一次就行,检测Vbat,低于多少就写一下。3.3V多加点电容 。

网友:
上铁电呗   读写 次数超过想象 程序兼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掉电写和超时写就行了,搞个大电容

掉电写知道,请问超时写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写知道,请问超时写是什么呢?

确定最短记录周期,比如1天,超过一天就记录一次,再加上掉电记录一次 这样保证掉电写异常,最多只丢一天的数据。

网友E:
搭车问下,怎么保证计时正确  一直是递增的。 自动矫正突变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下,怎么保证计时正确  一直是递增的。 自动矫正突变数据。

写错了还能自动矫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错了还能自动矫正?

多个地方备份 ,然后对比?反正遇到个别产品出现突变数据   没想到好方法。比如应该计时才几天的,却是几百天这样突变的数据。怎么矫正回来。哪怕算少一个小时都行

网友:
轮流擦擦

网友(2022-11-24):
上电后将 EEPROM中的数据读到RAM中,平常是读写RAM,掉电时及时将RAM中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保存到EEPROM,就无 EEPROM 擦写寿命这种问题

STC8H系列数据手册:https://www.stcai.com/filedownload/631007

网友:
27楼的掉电检测方法,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