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十年老笔记本蓝屏后再无开机画面,亲自修好了

楼主(2022-10-11):
十年前的联想G470笔电,配置:CPU i5-2410m,ATI 6370独显,内存自加了8+4GB,硬盘自加的SATA SSD。期间换过开机按键板、键盘。
几年前楼主更换了电脑,这台G470换下来后就退役下来给家人使用。一直正常服役,流畅运行PPT、WORD、网课等大型软件
以上是背景。
突然一天,家人反馈笔记本蓝屏了,关机再开机没有任何画面,连开机LOGO都没有。
楼主经过咨询专业人士,说大概率是板载显卡虚焊导致,是该型号通病。补焊维修费大概200元,后期还可能复发,不定期暴雷。同时他说G470有集显版本,最好直接购买二手集显主板。
于是在万年的某宝花160米购入旧主板一块,不可思议,主板居然这么便宜了。以下维修过程:
1,见螺丝就拆(请忽略凉席

2,C壳穷主板现

3,买的主板

4,两块主板对比

5,这台笔记本散热不行,看看我N年前魔改散热,单热管改4热管。

6,新的主板换上后,先通个电,成功点亮。如果点不亮,就要查其它原因了。

7,经过一顿折腾,开机进入原系统,主板设备很多驱动自动装上了。娱乐大师跑个分:

以上。这台老笔电又重生了。

网友A:
天赐良机换新机,就被楼主错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赐良机换新机,就被楼主错过了。。。

预算有限哈哈

网友B:
i5 2410m是带核心显卡的处理器,如果独立显卡问题可以bios里面关闭独立显卡试试,或者拆开主板拆掉显卡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C:
基本上落后主流2代的主板都很便宜的,基本啥就是垃圾价格,没有啥回收价值的。另外你买个同型号的笔记本主机可能也就是这个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5 2410m是带核心显卡的处理器,如果独立显卡问题可以bios里面关闭独立显卡试试,或者拆开主板拆掉显卡电感 ...

这个机型有3种主板。1集显,2独显+集显可切换,3独显。
恰恰我的是最坑的第3种。主板屏蔽掉了核显,无法开启。BIOS没有更改显卡的选项,而且此时已经完全黑屏无法进BIOS。
第3种主板,拆掉显卡供电电感,会自动转换为集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落后主流2代的主板都很便宜的,基本啥就是垃圾价格,没有啥回收价值的。另外你买个同型号的笔记本主 ...

整机很少了,基本都是拆配件。这个型号市场保有量真大,配件一搜一大把。

网友B:
这就是非fcbga封装处理器的优势,处理器可以随便拆卸,新款的笔记本主板与处理器焊接的,一次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非fcbga封装处理器的优势,处理器可以随便拆卸,新款的笔记本主板与处理器焊接的,一次性。 ...

带CPU也差不多的价格的,联想之类的品牌保有量都很大,淘汰下来的自然也便宜。之前那帮玩软路由的还有用这种淘汰的笔记本主板玩,尺寸小/功耗低/性能强/价格低。

网友:
H65的主板,真是够老了啊,主板也真是够便宜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非fcbga封装处理器的优势,处理器可以随便拆卸,新款的笔记本主板与处理器焊接的,一次性。 ...

现在大多数的笔记本的CPU和内存都焊在主板上,扩展性差,我不喜欢

网友:
公司8年前的电脑提示内存不足。淘宝两条二手内存,20多块钱一条,完美继续抗~

网友D:
8年前的微星笔记本 使用中突然关机,检查发现电源输入短路 ,使用1V烧鸡,发现一个瓷片电容短路,换之,起死回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年前的微星笔记本 使用中突然关机,检查发现电源输入短路 ,使用1V烧鸡,发现一个瓷片电容短路,换之,起 ...

用1V电压长时间通电烧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8年前的微星笔记本 使用中突然关机,检查发现电源输入短路 ,使用1V烧鸡,发现一个瓷片电容短路,换之,起 ...

用热成像吗?还是用手一个个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热成像吗?还是用手一个个摸?

手摸,先冷却  ,烧几秒   整板摸一遍,慢慢缩小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1V电压长时间通电烧机吗?

对对对,网上学的烧鸡大法

网友F:
我的Y450开机没多久就会死机,一直卡在画面停顿,换了CPU也没用。
估计也要换主板了,刚看了一下主板才80块钱

楼主:
后续:主板翻车了,高兴得太早了。
经过几天的试机,不定期会直接死机掉电。后来联系卖家拍第二块主板,这次烤机半小时不会死机了。但是网口有进水痕迹,有线网卡是坏的。
目前退主板给卖家,让他发第三块主板过来。。。
前前后后折腾十来天。还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Y450开机没多久就会死机,一直卡在画面停顿,换了CPU也没用。
估计也要换主板了,刚看了一下主板才80 ...

你换了主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了主板吗?

还没有啊, 感觉没什么维修价值了,除了折腾带来的乐趣好像也没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了主板吗?

花这么多时间,时间成本应该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
2008年出厂的BenQ S42现在还在当我的NAS机器,7x24运行

网友:
IBM x41t还在用,调试小程序单片机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