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 STM32H750 开发指南》第五十九章 USB U盘(Host)实验

楼主(2022-10-11):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MiniPro STM32H750开发板
2)平台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77017430560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
4)MiniPro STM32H750技术交流QQ群:756580169

第五十九章 USB U盘(Host)实验

本章我们介绍STM32H750的USB HOST应用,即通过USB HOST功能,实现读写U盘/读卡器等大容量USB存储设备。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59.1 U盘简介
59.2 硬件设计
59.3 程序设计
59.4 下载验证

59.1 U盘简介

U盘,全称USB闪存盘,英文名“USB flash disk”。它是一种使用USB接口的无需物理驱动器的微型高容量移动存储产品,通过USB接口与主机连接,实现即插即用,是最常用的移动存储设备之一。
STM32H750的USB OTG FS支持U盘,并且ST官方提供了USB HOST大容量存储设备(MSC)例程,ST官方例程路径:光盘8,STM32参考资料1,STM32CubeH7固件包  STM32Cube_FW_H7_V1.6.0  ProjectsSTM32H743I-EVAL  Applications  USB_Host
MSC_Standalone。本实验,我们就要移植该例程到开发板上,以通过STM32H750的USB HOST接口,读写U盘或SD卡读卡器等设备。
59.2 硬件设计
1. 例程功能
本实验代码,开机后,检测字库,然后初始化USB HOST,并不断轮询。当检测并识别U盘后,在LCD上面显示U盘总容量和剩余容量,此时便可以通过USMART调用FATFS相关函数,来测试U盘数据的读写了,方法同FATFS实验一模一样。
LED0闪烁,提示程序运行。
2. 硬件资源
1)RGB灯
   RED :LED0 - PB4
GREEN :LED1 - PE6
2)串口1(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正点原子2.8/3.5/4.3/7/10寸TFTLCD模块(仅限MCU屏,16位8080并口驱动)
4)USB_HOST接口(D-/D+连接在PA11/PA12上)
3. 原理图
本开发板的USB HOST接口采用的是贴片USB母座,它和USB SLAVE的5PIN MiniUSB接头是共用USB_DM和USB_DP信号的,所以USB HOST和USB SLAVE功能不能同时使用。USB HOST和STM32的连接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59.2.1 USB母座与STM32的连接电路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USB座是直接连接到STM32H750上面的,所以硬件上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操作,可直接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USB母座(USB_HOST)和MiniUSB座是共用D+和D-的,所以他们不能同时使用。这个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本实验测试时,数据线要用USB_ UART接口连接到电脑!
下面,看看开发板上的USB母座(USB_HOST)的位置,请将U盘插入这个接口上。
图59.2.2 U盘与开发板的连接示意图

59.3 程序设计
59.3.1 程序流程图

图59.3.1.1 USB U盘(Host)实验程序流程图

59.3.2 程序解析
这里我们只讲解核心代码,详细的源码请大家参考光盘本实验对应源码。
本实验,我们在:实验37 硬件JPEG解码实验的基础上修改,代码移植自ST官方例程:STM32Cube_FW_H7_V1.6.0\Projects\STM32H743I_EVAL\Applications\USB_Host\MSC_Standalone。有了这个官方例程做指引,我们就知道具体需要哪些文件,从而实现本实验。
本实验的具体移植步骤,我们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最终移植好之后的工程分组截图,如图59.3.2.1所示:
图59.3.2.1 USB U盘(Host)实验工程分组

上图工程分组中的Middlewares/USB_CORE和Middlewares/USB_CLASS分组下的.c文件,直接拷贝ST官方USB HOST库,我们重点要修改的是USB_APP文件夹下面的代码,接下来重点介绍下。
1. USB驱动代码
usbh_conf.c提供了USB主机库的回调及MSP初始化函数,当USB状态机处理完不同事务的时候,会调用这些回调函数,我们通过这些回调函数,就可以知道USB当前状态,比如:是否连接上了?是否断开了?等,根据这些状态,用户应用程序可以执行不同操作,完成特定功能。该.c文件我们重点介绍3个函数,首先是初始化PCD MSP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初始化PCD MSP
* @param       hpcd:PCD结构体指针
* @retval      无
*/
void HAL_PCD_MspInit(PCD_HandleTypeDef * hpc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
    /* USB时钟设置,使用HSI48MHz,具体配置请看sys_stm32_clock_init函数 */

    if (hpcd->Instance == USB2_OTG_FS)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使能GPIOA时钟 */

        gpio_init_struct.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 */
        gpio_init_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浮空 */
        gpio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 高速 */
        gpio_init_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0_OTG1_FS;             /* 复用为OTG1_FS */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初始化PA11和PA12引脚 */

        __HAL_RCC_USB2_OTG_FS_CLK_ENABLE();      /* 使能OTG FS时钟 */
        HAL_NVIC_SetPriority(OTG_FS_IRQn, 1, 0);/* 优先级设置为抢占1,子优先级0 */
        HAL_NVIC_EnableIRQ(OTG_FS_IRQn);                 /* 使能OTG FS中断 */
    }
    else if (hpcd->Instance == USB1_OTG_HS)
    {
        /* USB1 OTG本例程没用到,故不做处理 */
    }
}
        HAL_HCD_MspInit函数,用于使能USB时钟,选择内核时钟源,初始化IO口,设置中断等。该函数在HAL_HCD_Init函数里面被调用。
接下来介绍的是USB OTG 中断服务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USB OTG 中断服务函数
*   @note      处理所有USB中断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TG_FS_IRQHandler(void)
{
    HAL_HCD_IRQHandler(&hhcd);
}
        OTG_FS_IRQHandler函数,是USB的中断服务函数,通过调用HAL_HCD_IRQHandler函数,实现对USB各种事务的处理。
最后介绍的是USBH底层初始化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USBH 底层初始化函数
* @param       phost       : USBH句柄指针
* @retval      USB状态
*   @arg       USBH_OK(0)   , 正常;
*   @arg       USBH_BUSY(1) , 忙;
*   @arg       其他         , 失败;
*/
USBH_StatusTypeDef USBH_LL_Init(USBH_HandleTypeDef *phost)
{
#ifdef USE_USB_FS
    /* 设置LL驱动相关参数 */
    hhcd.Instance = USB2_OTG_FS;                             /* 使用USB2 OTG */
    hhcd.Init.Host_channels = 11;                            /* 主机通道数为11个 */
    hhcd.Init.dma_enable = 0;                                /* 不使用DMA */
    hhcd.Init.low_power_enable = 0;                         /* 不使能低功耗模式 */
    hhcd.Init.phy_itface = HCD_PHY_EMBEDDED;        /* 使用内部PHY */
    hhcd.Init.Sof_enable = 0;                                 /* 禁止SOF中断 */
    hhcd.Init.speed = HCD_SPEED_FULL;                       /* USB全速(12Mbps) */
    hhcd.Init.vbus_sensing_enable = 0;                      /* 不使能VBUS检测 */
    hhcd.Init.lpm_enable = 0;                                /* 使能连接电源管理 */

    hhcd.pData = phost;                                        /* hhcd的pData指向phost */
    phost->pData = &hhcd;                                      /* phost的pData指向hhcd */

    HAL_HCD_Init(&hhcd);                                       /* 初始化LL驱动 */
#endif

#ifdef USE_USB_HS
    /* 未实现 */
#endif
    USBH_LL_SetTimer(phost, HAL_HCD_GetCurrentFrame(&hhcd));
    return USBH_OK;
}
        USBH_LL_Init函数,用于初始化USB底层设置,因为我们定义的是:USE_USB_FS,因此会设置USB OTG使用USB2_OTG_FS,然后完成各种设置,比如,使用内部PHY,使用全速模式,不使能VBUS检测等,详见以上代码。该函数在USBH_Init函数里面被调用。
usbh_diskio.c提供U盘和FATFS文件系统之间的输入/输出接口函数,这里总共有5个函数,首先介绍的是初始化USBH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初始化 USBH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DSTATUS USBH_initialize(void)
{
    return RES_OK;
}
USBH_initialize函数,用于初始化U盘,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直接返回OK即可。
下面介绍的是获取U盘状态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获取U盘状态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DSTATUS USBH_status(void)
{
    DRESULT res=RES_ERROR;
    MSC_HandleTypeDef *MSC_Handle=hUSBHost.pActiveClass->pData;
    if(USBH_MSC_UnitIsReady(&hUSBHost,MSC_Handle->current_lun))
    {
        printf("U盘状态查询成功\r\n");
        res=RES_OK;
    }else
    {
        printf("U盘状态查询失败\r\n");
        res=RES_ERROR;
    }
    return res;
}
USBH_status函数,用于获取U盘状态,本实验暂时用不到。
下面介绍的是U盘读扇区操作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U盘读扇区操作
* @param       buff   : 数据缓冲首地址
* @param       sector : 扇区地址
* @param       count  : 需要读取的扇区数
* @retval      执行结果(详见DRESULT定义)
*/
DRESULT USBH_read(BYTE *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MSC_LUNTypeDef info;
    MSC_HandleTypeDef *MSC_Handle=hUSBHost.pActiveClass->pData;

    if(USBH_MSC_Read(&hUSBHost,MSC_Handle->current_lun,sector,buff,count)
==USBH_OK)
    {
        res = RES_OK;
    }else
    {
        printf("U盘读取失败\r\n");
        USBH_MSC_GetLUNInfo(&hUSBHost,MSC_Handle->current_lun, &info);
        switch (info.sense.asc)
        {
            case SCSI_ASC_LOGICAL_UNIT_NOT_READY:
            case SCSI_ASC_MEDIUM_NOT_PRESENT:
            case SCSI_ASC_NOT_READY_TO_READY_CHANGE:
                USBH_ErrLog("USB Disk is not ready!");
                res = RES_NOTRDY;
                break;
            default:
                res = RES_ERROR;
                break;
        }
    }
    return res;
}
USBH_read函数,用于从U盘指定位置,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下面介绍的是U盘写扇区操作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U盘写扇区操作
* @param       buff   : 数据缓冲首地址
* @param       sector : 扇区地址
* @param       count  : 需要写入的扇区数
* @retval      执行结果(详见DRESULT定义)
*/
DRESULT USBH_write(const BYTE *buff,DWORD sector,UINT count)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MSC_LUNTypeDef info;
    MSC_HandleTypeDef *MSC_Handle=hUSBHost.pActiveClass->pData;
if(USBH_MSC_Write(&hUSBHost,MSC_Handle->current_lun,sector,
(BYTE *)buff,count) == USBH_OK)
    {
        res=RES_OK;
    }else
    {
        printf("U盘写入失败\r\n");
        USBH_MSC_GetLUNInfo(&hUSBHost,MSC_Handle->current_lun, &info);
        switch (info.sense.asc)
        {
            case SCSI_ASC_WRITE_PROTECTED:
                USBH_ErrLog("USB Disk is Write protected!");
                res = RES_WRPRT;
                break;
            case SCSI_ASC_LOGICAL_UNIT_NOT_READY:
            case SCSI_ASC_MEDIUM_NOT_PRESENT:
            case SCSI_ASC_NOT_READY_TO_READY_CHANGE:
                USBH_ErrLog("USB Disk is not ready!");
                res = RES_NOTRDY;
                break;
            default:
                res = RES_ERROR;
                break;
        }
    }
    return res;
}
USBH_write函数,用于往U盘指定位置,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最后介绍的是U盘IO控制操作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U盘IO控制操作
* @param       cmd    : 控制命令
* @param       buff   : 控制数据
* @retval      执行结果(详见DRESULT定义)
*/
DRESULT USBH_ioctl(BYTE cmd,void *buff)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MSC_LUNTypeDef info;
    MSC_HandleTypeDef *MSC_Handle=hUSBHost.pActiveClass->pData;
    switch(cmd)
    {
        case CTRL_SYNC:
            res=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 /* 获取扇区数量 */
            if(USBH_MSC_GetLUNInfo(&hUSBHost,MSC_Handle->current_lun,
&info)==USBH_OK)
            {
                *(DWORD*)buff=info.capacity.block_nbr;
                res = RES_OK;
                printf("扇区数量:%d\r\n",info.capacity.block_nbr);
            }else
            {
                res = RES_ERROR;
            }
            break;
        case GET_SECTOR_SIZE :/* 获取扇区大小 */
            if(USBH_MSC_GetLUNInfo(&hUSBHost,MSC_Handle->current_lun,&info)
== USBH_OK)
            {
                *(DWORD*)buff=info.capacity.block_size;
                res = RES_OK;
                printf("扇区大小:%d\r\n",info.capacity.block_size);
            }else
            {
                res = RES_ERROR;
            }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   /* 获取一个扇区里面擦除块的大小 */
            if(USBH_MSC_GetLUNInfo(&hUSBHost,MSC_Handle->current_lun,&info)
==USBH_OK)
            {
                *(DWORD*)buff=info.capacity.block_size/USB_DEFAULT_BLOCK_SIZE;
                printf("每个扇区擦除块:%d\r\n",
info.capacity.block_size/USB_DEFAULT_BLOCK_SIZE);
                res = RES_OK;
            }else
            {
                res = RES_ERROR;
            }
            break;
        default:
                res = RES_PARERR;
    }
    return res;
}
USBH_ioctl函数,可以用于获取U盘扇区数量、扇区大小和块大小等信息。
我们将这5个函数在diskio.c里面和FATFS完成对接,同时需要设置FATFS支持3个磁盘(SD卡、SPI FLASH和U盘),需要在ffconf.h文件里面将FF_VOLUMES的宏定义值改成3,以支持FATFS操作U盘。
2. main.c代码
下面是main.c的程序,具体如下:
USBH_HandleTypeDef hUSBHost;    /* USB Host处理结构体 */

static void USBH_UserProcess(USBH_HandleTypeDef *phost, uint8_t id)
{
    uint32_t total, free;
    uint8_t res = 0;
    printf("id:%d\r\n", id);

    switch (id)
    {
        case HOST_USER_SELECT_CONFIGURATION:
            break;

        case HOST_USER_DISCONNECTION:
            f_mount(0, "2:", 1);        /* 卸载U盘 */
            text_show_string(30, 140, 200, 16, "设备连接中...", 16, 0, RED);
            lcd_fill(30, 160, 239, 220, WHITE);
            break;

        case HOST_USER_CLASS_ACTIVE:
            text_show_string(30, 140, 200, 16, "设备连接成功!", 16, 0, RED);
            f_mount(fs[2], "2:", 1);    /* 重新挂载U盘 */
            res = exfuns_get_free("2:", &total, &free);
            if (res == 0)
            {
                lcd_show_string(30, 160, 200, 16, 16, "FATFS OK!", BLUE);
                lcd_show_string(30, 180, 200, 16, 16, "U Disk Total Size:     MB",
BLUE);
                lcd_show_string(30, 200, 200, 16, 16, "U Disk  Free Size:     MB",
BLUE);
/* 显示U盘总容量 MB */
                lcd_show_num(174, 180, total >> 10, 5, 16, BLUE);
                lcd_show_num(174, 200, free >> 10, 5, 16, BLUE);
            }
            else
            {
                printf("U盘存储空间获取失败\r\n");
            }
            break;

        case HOST_USER_CONNECTI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t = 0;
    sys_cache_enable();                           /* 打开L1-Cache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
    sys_stm32_clock_init(240, 2, 2, 4);        /* 设置时钟, 480Mhz */
    delay_init(480);                               /* 延时初始化 */
    usart_init(115200);                           /*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mpu_memory_protection();                     /* 保护相关存储区域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
    key_init();                                     /* 初始化按键 */
    my_mem_init(SRAMIN);                          /*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AXI) */
    my_mem_init(SRAM12);                          /* 初始化SRAM12内存池(SRAM1+SRAM2) */
    my_mem_init(SRAM4);                           /* 初始化SRAM4内存池(SRAM4) */
    my_mem_init(SRAMDTCM);                       /* 初始化DTCM内存池(DTCM) */
    my_mem_init(SRAMITCM);                       /* 初始化ITCM内存池(ITCM) */
    exfuns_init();                                /*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
    f_mount(fs[0], "0:", 1);                    /* 挂载SD卡 */
    f_mount(fs[1], "1:", 1);                    /* 挂载FLASH */
    piclib_init();                                /* 初始化画图 */
    while (fonts_init())                         /* 检查字库 */
    {
        lcd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16, "Font Error!", RED);
        delay_ms(200);
        lcd_fill(30, 50, 240, 66, WHITE);   /* 清除显示 */
        delay_ms(200);
    }
    text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STM32", 16, 0, RED);
    text_show_string(30, 70, 200, 16, "USB U盘 实验", 16, 0, RED);
    text_show_string(30, 90, 200, 16, "正点原子@ALIENTEK", 16, 0, RED);
    text_show_string(30, 120, 200, 16, "设备连接中...", 16, 0, RED);
    USBH_Init(&hUSBHost, USBH_UserProcess, 0);
    USBH_RegisterClass(&hUSBHost, USBH_MSC_CLASS);
    USBH_Start(&hUSBHost);
    while (1)
    {
        USBH_Process(&hUSBHost);
        delay_ms(10);
        t++;
        if (t == 50)
        {
            t = 0;
            LED0_TOGGLE();
        }
    }
}
其中,USBH_HandleTypeDef是一个用于USB主机类通信处理的结构体类型,它包含了USB主机通信的各种变量、结构体参数、传输状态和管道信息等。凡是USB主机类通信,都必须要用定义一个这样的结构体,这里定义成:hUSBHost。
同USB Device类通信类似,USB Host的初始化过程如下:
1,调用USBH_Init函数,初始化USB主机内核;
2,调用USBH_RegisterClass函数,链接MSC主机类驱动程序到主机内核;
3,调用USBH_Start函数,启动USB通信;
经过以上三步处理,USB主机就启动了,所有USB事务,都是通过USB中断触发,并由USB驱动库自动处理。USB中断服务函数在usbh_conf.c里面:
/**
* @brief       USB OTG 中断服务函数
*   @note      处理所有USB中断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OTG_FS_IRQHandler(void)
{
    HAL_HCD_IRQHandler(&hhcd);
}
该函数调用HAL_HCD_IRQHandler函数来处理各种USB中断请求。
整个main函数代码比较简单,不过我们在main函数里面,必须不停的调用:USBH_Process函数,该函数用于实现USB主机通信的核心状态机处理,该函数必须在主函数里面被循环调用,而且调用频率得比较快才行(越快越好),以便及时处理各种事务。
USBH_UserProcess函数是USB主机用户处理回调函数,参数id表示USB主机当前的一些状态,总共有6种状态:
#define HOST_USER_SELECT_CONFIGURATION   0x01U          /* USB进入配置状态 */
#define HOST_USER_CLASS_ACTIVE             0x02U          /* USB初始化配置完成 */
#define HOST_USER_CLASS_SELECTED          0x03U          /* USB选择了一个类 */
#define HOST_USER_CONNECTION               0x04U          /* USB连接成功 */
#define HOST_USER_DISCONNECTION           0x05U          /* USB连接断开 */
#define HOST_USER_UNRECOVERED_ERROR      0x06U          /* USB发生了不可恢复错误 */
本例程我们只用了:HOST_USER_DISCONNECTION和HOST_USER_CLASS_ACTIVE两个状态。程序运行后,如果没有U盘插入,则不会执行到USBH_UserProcess函数,当插入U盘,并成功识别之后,USBH_UserProcess函数会进入:HOST_USER_CLASS_ACTIVE状态,我们就可以挂载U盘,并显示容量等信息,表示U盘识别完成。此时,如果我们把U盘拔出,则会进入:HOST_USER_DISCONNECTION状态,表示U盘拔出,我们取消U盘的挂载,并显示设备连接中…(表示当前正在连接设备)。
最后,我们需要将FATFS相关测试函数(mf_open/ mf_close等函数),加入USMART管理,这里和FATFS实验一模一样,可以参考该实验的方法操作。
59.4 下载验证
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后,然后在USB_HOST端子插入U盘/读卡器(带卡),注意:此时USB SLAVE口不要插USB线到电脑,否则会干扰!
等U盘成功识别后,便可以看到LCD显示U盘容量等信息,如图59.4.1所示:
图59.4.1 U盘识别成功

        此时,我们便可以通过USMART来测试U盘读写了,如图59.4.2和图59.4.3所示:
图59.4.2 测试读取U盘读取

图59.4.3 测试U盘写入

        图59.4.2分别是通过发送:mf_scan_files("2:")和mf_scan_files("2:/PICTURE"),扫描U盘根目录所有文件和PICTURE目录下的所有文件,然后通过piclib_ai_load_picfile("2:/PICTURE/示例图片.jpg",0,0,480,800,1),解码图片,并显示在LCD上面。说明读U盘是没问题的。
        图59.4.3通过发送:mf_open("2:test u disk.txt",7),在U盘根目录创建test u disk.txt这个文件,然后发送:mf_write("这是一个测试,写入文件",22),写入“这是一个测试,写入文件”到这个文件里面,然后发送:mf_close(),关闭文件,完成一次文件创建。最后,发送:mf_scan_files("2:"),扫描U盘根目录文件,发现比图59.4.3所示多出了一个test u disk.txt的文件,说明U盘写入成功。
        这样,就完成了本实验的设计目的:实现U盘的读写操作。最后,大家还可以调用其他函数,实现相关功能测试,这里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