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4层板子 上传gerber的文件种类的疑问。涉及gd1和gg1

楼主(2022-10-11):
最近一直在jlc做板子。 遇到一个4layers gerber 包含哪些文件的问题。

4层板我认为需要包含如下文件:

1 . 关于 top 层有3layers :  gtl  gto  gts
2.  关于 bottom 层 有3 layers : gbl   gbo  gbs
3. 关于 inner 层的 有2 layers : g1   g2
4. 关于 外形层的有 1 layers : gko
5. 关于 钻孔 和 铣槽 有 1-2 layers :   drill hole    和   slot drill

以上只要提供给 jlc 就可以生产4层pcb了。 (当然这里暂时抛开 层压关系的讨论)
----------------------------------

今天我发现一个技术细节,需要和jlc来确认:

在字母软件里,软件默认的设置如下:

然后会产生2个 关于钻孔位置的文件 gd1 和 gg1

----------------------------

我的疑问是,

1. pcb厂家在生产 4 layers 甚至更多层 pcb的是否, gd1 和 gg1 是否是 必须提供的文件
我的理解:  由于单独提供了(钻孔 和 铣槽 有 1-2 layers :   drill hole    和   slot drill) , 所以这2个文件就不必提供了。

2.  如果gd1 和 gg1 不需要提供了。  为什么 字母软件默认会产生这2个文件。  字母软件的开发者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3.   另外问一个细节问题, inner 层, 设计的时候如果是 负片设计,  提交给pcb 厂家的时候,是否 必须要转成 正片的 gerber 图形?
我的理解:   可能不需要转成正片的 图形,否则失去了负片文件 数据量大大减少的优势。
但带来的问题是,我如何和pcb jlc 厂家告知 ,哪层 inner layer 是负片, 哪层 inner 是正片??

---------------------------------

细节问题比较多。 麻烦各位pcb大神仔细看看,在pcb上少犯错误, 让厂家顺利的生产。

网友A:
阿里狗没这么麻烦,所见所得

网友A:
不要负片,貌似嘉立创也不做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负片,貌似嘉立创也不做负片

gd1 gg1 是不是不需要的? 1楼的问题似乎还没有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gd1 gg1 是不是不需要的? 1楼的问题似乎还没有结果

没用字母软件,不太清楚

网友B:
您好:
1.gd1和gg1我们做板是不需要的, 这个是您那边用来检测孔径用的,另外千万不要把开槽,开孔放在这两层了,因为符号太多,工程师容易漏掉
2.内层负片是历史问题,当年是为了节约磁盘空间,现在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建议全部用正片来设计,防止有些工程师判断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1.gd1和gg1我们做板是不需要的, 这个是您那边用来检测孔径用的,另外千万不要把开槽,开孔放在这两 ...

完全理解,谢谢何工详细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阿里狗没这么麻烦,所见所得

place.txt是什么 我阿里狗从来不放这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lace.txt是什么 我阿里狗从来不放这个的

贴片和插件元器件坐标啊,没有真能表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贴片和插件元器件坐标啊,没有真能表贴?

不用这个文件呀  我一般 做板子  2层12个文件  4层14个文件就跟你相差这个

贴片专门放 BOM和坐标文件就好了
没有用到你这个txt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个文件呀  我一般 做板子  2层12个文件  4层14个文件就跟你相差这个

贴片专门放 BOM和坐标文件就 ...

这个就是坐标文件,难道还有第二个地方导出?可能你同事做好元器件表格,否则没可能。当然只做PCB板是不需要这个的。

网友(2022-12-02):
 在这边PCBA的板子,扩展名为 “.txt”    仅限Allegro输出的坐标;其他软件的坐标文件多为表格样式的。

网友D:
上传pcbdoc就不需要关心这事,安心做设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传pcbdoc就不需要关心这事,安心做设计就好。

这是极其危险的做法。 要把几乎一切转换带来的错误扼杀在摇篮里。

所以我们工程师都是: 1. 直接出gerber给 pcb厂家。  2. 对生产稿进行核对(90%+的工程师都不做这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极其危险的做法。 要把几乎一切转换带来的错误扼杀在摇篮里。

所以我们工程师都是: 1. 直接出gerbe ...

榜样的力量 ,这样多管齐下,容易出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传pcbdoc就不需要关心这事,安心做设计就好。

感觉  没几个人直接上传PCB 文件的,都是直接导出gerber的吧, 导出gerber可以避免各种问题

网友E(2023-06-17):
引用 网友D:
上传pcbdoc就不需要关心这事,安心做设计就好。

简单设计可以
当稍微复杂一些或者使用一些复杂工艺
出GERBER并且自己检查是王道
出PCB给制版厂并不会简化步骤,仅仅是将出GERBER的工序交给了陌生人而已
不好不好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简单设计可以
当稍微复杂一些或者使用一些复杂工艺
出GERBER并且自己检查是王道

GERBER 也有很多版本,兼容吗?
你用的GERBER  软件和厂家的一致吗?
这主要归功于广告设计软件版本太多,还不兼容。
这只有PCB 生产这个行业有这规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GERBER 也有很多版本,兼容吗?
你用的GERBER  软件和厂家的一致吗?
这主要归功于广告设计软件版本太多 ...

cam 350 有很多版本。

gerber 光绘文件 只有一种版本。。。   以后也只有一种规范吧。。。。。。

所以制造加工业最好是 只有一种版本。  这样 和 客户对接都很难出错。。 减少全社会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