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够检测一个随机脉冲的平均幅度,用stm32

楼主(2022-10-11):
需要检测一个随机脉冲的平均幅度,这个脉冲的宽度大概1ms,每次的幅度都不一样,而且同一次的幅度在单次的也不相同。现在用stm32f030   DMA采样AD,用简单的平均值法,效果不好,采集的幅度值误差较大,高手们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
外部中断检测跳变测量间隔时间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
用运放模拟电路实现,搜“峰值保持电路”

网友A:
1ms宽度
后面加驱动用来触发中断
然后直接ad采集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s宽度
后面加驱动用来触发中断
然后直接ad采集脉冲

我想的也是这样,前面加个比较器331,比较电压0.5V,输出到 IO口,有中断了在启动AD采集0.8m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也是这样,前面加个比较器331,比较电压0.5V,输出到 IO口,有中断了在启动AD采集0.8ms. ...

如果峰值就是在你触发AD之前呢?毕竟你比较后再去触发已经是很多us后的事情了
如果已经有样本,分析下看信号的情况,在想办法,

网友:
mS级别的,直接采样判断就可以吧,10Ksps采样速率,逐个判断应该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