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tm32F1 系列 如何知道单脉冲pwm发送完成?

楼主(2022-10-11):
最近在做一个程序碰到一个需求 就是 在 某一个时刻 要发一个指定数量的 PWM  比如 50个  然后对马上进行 AD采样 。  使用单脉冲 用库函数倒是不难,但是我找了很多文档都没有提到单脉冲结束有没有一个标志位什么的? 遂请教各位坛友,不知道哪位知道。不是这种mcu 也无所谓 我估计不会差的太远。

网友A:
方法1:用一个定时器,在定时器中断里计数
方法2:用两个定时器级连,第一个定时器产生pwm,并作为第二个定时器的触发源;第二个定时器计数,计到50个以后进中断关定时器。

第二种很常见,控制电机时候经常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用一个定时器,在定时器中断里计数
方法2:用两个定时器级连,第一个定时器产生pwm,并作为第二个定 ...

多谢大佬 !原来还有这么一招 ! 我去查一下 资料。 这太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1:用一个定时器,在定时器中断里计数
方法2:用两个定时器级连,第一个定时器产生pwm,并作为第二个定 ...

步进电机 加减速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更牛的玩法  用 DMA中断的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