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测屏软件,能打任意RGB组合的颜色出来?

楼主(2022-10-11):
想找款电脑测屏软件,能打任意RGB组合的颜色出来
有没有坛友用过这类软件,请帮忙推荐一下,感谢!

估计有坛友说画图软件就行,画图软件主要是操作太低效了,我是工厂里用的,需要高效,方便操作一些

网友:
自己写一个吧,控件设置背景色

网友A:
Led显示屏测试软件,十几年前自己学上位机时写的软件,现在百度搜索这个名字,还很容易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显示屏测试软件,十几年前自己学上位机时写的软件,现在百度搜索这个名字,还很容易能搜到。

感谢分享,看着挺实用的
为什么我点调试和老化,都不会显示测试画面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看着挺实用的
为什么我点调试和老化,都不会显示测试画面出来呢?

要先在"显示屏1"标签页里面,把窗口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在"显示屏1"标签页里面,把窗口显示出来。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在"显示屏1"标签页里面,把窗口显示出来。

再请教一下,这个功能怎么用的,点了好像没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个功能怎么用的,点了好像没什么反应

这个是LED显示屏模组维修用的,测试跨板耦合,边框修缝等,你这个功能应该用不到。

网友B:
不用自己做,这玩意儿有的是
给你发几个自己挑喜欢哪个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自己做,这玩意儿有的是
给你发几个自己挑喜欢哪个用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ed显示屏测试软件,十几年前自己学上位机时写的软件,现在百度搜索这个名字,还很容易能搜到。

十几年前 看来有年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 看来有年头了

是啊,第一版是08年春节的时候写的,想想那时候才20岁,时间过得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第一版是08年春节的时候写的,想想那时候才20岁,时间过得真快。

老司机 ,比我大两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在"显示屏1"标签页里面,把窗口显示出来。

电脑接双显示器时,显示屏位置会自动选择为软件界面所在的显示器
那个显示屏位置,有没有办法固定,不自动选择当前显示器?每次点显示和隐藏,让那个显示屏位置都能固定在同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接双显示器时,显示屏位置会自动选择为软件界面所在的显示器
那个显示屏位置,有没有办法固定,不自 ...

多显示器当年很少用,没特意试过,可能不行吧,不过显示窗口可以按住ctrl键直接拖动位置和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