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或者H7 能否驱动AR0130 cmos?

楼主(2022-10-12):
stm32H7能否使用AR0130 或者AR0230CS 这些aptina 的cmos?  用stm32 的DCMI接口,有一个外部的SDRAM。  就像驱动OV的OV2640和OV7670一样。  万能的坛有没有参考资料可以看下   第一次搞这个, 看到类似摄像头又是固件又是配置的。 头大。  都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合适的固件

网友A:
能通讯上 ,但没有意义。一张照片上十几M。传感器要有jpg压缩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通讯上 ,但没有意义。一张照片上十几M。传感器要有jpg压缩才行。

这个摄像头是120万的,按理说一张照片按2个字节来说只有2.4MB。   我的stm32 外接了16M  SDRAM, 处理需要储存2张照片做算法  内存应该足够了

楼主:
有偿求一份stm32驱动AR0130的例子 。   先敬上50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偿求一份stm32驱动AR0130的例子 。   先敬上500元

单片机上把IIC 先调通   再找一些LINUX 上的寄存器配置, 直接移植过来 应该就可以出图 YUV 格式的吧  这个还涉及到转B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上把IIC 先调通   再找一些LINUX 上的寄存器配置, 直接移植过来 应该就可以出图 YUV 格式的吧  这 ...

AR0130好像没有YUV,只有RAW,彩色的还要自己Bayer转RGB,自己做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上把IIC 先调通   再找一些LINUX 上的寄存器配置, 直接移植过来 应该就可以出图 YUV 格式的吧  这 ...

项目时间紧 连看datasheet的时间都不够,我看了下寄存器表  上百个    我摊牌了  怕了。    最好是找电路以及配置现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时间紧 连看datasheet的时间都不够,我看了下寄存器表  上百个    我摊牌了  怕了。    最好是找电路 ...

这个事不是STM32能干的,要用这个摄像头 得换方案吧  全志的很多芯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不是STM32能干的,要用这个摄像头 得换方案吧  全志的很多芯片可以

什么原因?   stm32H7 400M频率  我的算法比较简单算力应该足够。  我关注是否能正常采集,采集速度能否达到15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   stm32H7 400M频率  我的算法比较简单算力应该足够。  我关注是否能正常采集,采集速度能否 ...

原始数据 要做白平衡的 不好搞 一般都是有ISP图像 处理硬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数据 要做白平衡的 不好搞 一般都是有ISP图像 处理硬件才行

AR0130是由ISP的。     找了些资料  要自己研究了

楼主:
很多  CMOS都有seq_data_port,这个是干嘛的呢?  只看到说明Register used to write to or read from the sequencer RAM.

网友:
这种玩意,估计要IS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