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V电线上没有写多少平方,怎么确定电线规格?

楼主(2022-10-12):
最近在统计工厂线路电线的规格和长度,在电箱里面看,6-16mm²电线都有,有4个电箱,很多手指粗的电线没有印粗细规格,,

在网上看了一些卖电线的介绍,外径规格不尽相同,想问问坛友有啥好方法可以比较准确的确定粗细规格

网友A:
量外径然后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外径然后估算

卡尺卡得有偏差的。我现在也是卡尺卡,然后算个大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外径然后估算

量内部铜线直径才对。

网友:
老电工一看便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量外径然后估算

外径不准,有些小牌电线把外皮做得很厚,外面摸着2.5平方比4平方还粗

网友D:
这是东家要验收的前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外径不准,有些小牌电线把外皮做得很厚,外面摸着2.5平方比4平方还粗

肯定不准啊,所以是估算。你觉得这种电箱有机会量内径么?

网友:
测量线芯横截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准啊,所以是估算。你觉得这种电箱有机会量内径么?

也有机会,内径需要断电后拆下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东家要验收的前奏!

准备搬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内部铜线直径才对。

对对对,这才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这才是比较准确的。

可以在手里备一点样品,   1.5  2.5  4   6    10    16平方毫米   6个等级   然后去对比一下  就好了,有了经验一看便知道

网友:
看一下空开上的铜铝压线接头,上面应该有压印有适用电线的平方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