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小姐姐拿烙铁的嫩手真是腻害

楼主(2022-10-12):
真是无敌了!骗我们可以,但是能不能长点心

网友A:
前几年有个美女也是这样拿烙铁。

网友B:
这图像是网上搜到的,以前有人科普过,用来示意烙铁的错误用法。写公众号的人,还有审核的那位,要么就是太弱了,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图像是网上搜到的,以前有人科普过,用来示意烙铁的错误用法。写公众号的人,还有审核的那位,要么就是太 ...

真有很多学电子相关专业的人不知道烙铁怎么用,

网友:
钢笔字应该写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有很多学电子相关专业的人不知道烙铁怎么用,

因为很多人不用烙铁。
遇到过一个学生,叫他用mcu串口调一个通信模块,他问我串口的ip和端口是多少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电子综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很多人不用烙铁。
遇到过一个学生,叫他用mcu串口调一个通信模块,他问我串口的ip和端口是多少 ...

人家这是接到了串口服务器上 , 说不定是搞嵌入式单板出身呢

网友:
烧烤味真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有个美女也是这样拿烙铁。

当人们在路上摔倒,说明他不小心,当人们接二连三在同一个地方摔倒,说明那个地方有问题。

美女专用烙铁,护肤不伤手,做为细分市场可以卷一下不?

网友:
已经被删除了

网友:
只能是无知和蠢了,毕竟学校官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像是网上搜到的,以前有人科普过,用来示意烙铁的错误用法。写公众号的人,还有审核的那位,要么就是太 ...

错了认错就好了,错了不认还扯什么科普。在使用烙铁的时候,图中手拿的地方发热,正常人不会碰那个地方,这个根本不用教。

网友:
用烙铁的人或多或少都被烫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