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材料的胶桶,盖子打开有什么技巧?

楼主(2022-10-13):
撕开密封胶条,红色的盖子应该就能打开。

但每次我都折腾好长时间,胶桶都差点破坏了,才将盖子打开。

有什么技巧?

网友A:
撕下来的不是密封条,只是卡子,不起密封作用,这种捅靠盖子里的凹槽和桶沿过盈配合来密封;
打开方式参考外卖粥类食物的打包塑料碗,同时掰两个地方;
这个桶要用两把一字改锥,一定间隔的两个地方同时往上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撕下来的不是密封条,只是卡子,不起密封作用,这种捅靠盖子里的凹槽和桶沿过盈配合来密封;
打开方式参考 ...

有视频吗?

网友B:
可以试下下图这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771573434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下下图这款。

我买了2件加厚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