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rm-cortexM系列是哈佛结构还是冯诺依曼结构?

楼主(2022-10-13):
网上说是哈佛结构,但它的手册上的框图,只有一条AHB总线啊,莫非在AHB总线里分为I总线和D总线?

网友A:
哈佛结构,指令和数据总线分离就是了。不过现代CPU体系越来越复杂,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比如CSIC指令集,实际上底层还是一堆微指令在实现,RISC和CISC相互借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佛结构,指令和数据总线分离就是了。不过现代CPU体系越来越复杂,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比如CSIC指 ...

其实i/d都走同一条总线跑数据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i/d都走同一条总线跑数据罢了。。

那不是冯架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冯架构了?

总线,总线。。访问不同位置走不同总线。

网友:
手册里框图有啊,有I和D总线。

网友:
好像M0和0+是ARM-V6冯,M3及以上是ARM-V7哈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