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升降压DC/DC

楼主(2022-10-13):
8-30V输入,12V 5A输出 芯片方案既能升压,又能降压。国产方案更佳。

网友:
用外置mos选择不少,
内置的话找找PD充电头方案看看

MPS MP4245
南芯 SC8915  (+2个mos)

网友A:
功率不太大的话用sepic搭吧。

网友:
国产就只有南芯,大把这种,自己上官网查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太大的话用sepic搭吧。

SEPIC 5A的话,又要可升可降,两个电感中间那个电容选择什么类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C3780

这个芯片不错,出来这么多年,都还没有一个抄出来的,接近的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PIC 5A的话,又要可升可降,两个电感中间那个电容选择什么类型好?

5a有难度,可能得并好几个大电容,可以用3.3uf 50v 1206大的,这样发热会小些。不过说实话这么大电流就不应该用升压。降压都还不好做呢。

网友:
南芯SC8802、SC8812、SC8902、SC8905、SC8906、SC8915,5A电流对充放电芯片算小的,都能满足

网友:
不做同步整流可以用LM5118

网友(2023-06-29):
芯洲科技的,输出纹波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