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尴尬的事:收到重要文件没有及时打开,过几天过期了,不好意思要别人重发

楼主(2022-10-14):
【转,非原创】今天又被领导训了。上周领导发给我的文件我没有及时查看,今天一看文件过期了,只好又和领导要了一次。领导知道我到今天才看那个文件,非常生气,告诉我如果下次还这样就不给我重新发了,让我自己想办法。

为了避免这样尴尬的事情再次发生,同事教给我两招,能让我的文件不再过期。现在我就把这两招交给大家,建议打工人都码住!

1. 电脑端这样设置

电脑上的微信不想文件过期的话可以把微信设置成文件自动下载。打开电脑微信的设置-文件管理-勾选开启文件自动下载,开启文件自动下载后还可以选择文件存储的位置,优先选择一个存储空间还较多的磁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法只对200M以下的文件有效,因为200M以内的才会自动下载。如果文件太大,还是要手动下载。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下载的文件太多把电脑存储空间都占满了。

2. 手机端这样设置

手机上微信在“我的”里面找到设置,打开通用选项,之后点击“照片、视频、文件和通话”,在这个选项中打开自动下载,这样手机微信上的文件和照片就能自动下载了。但是手机微信上这个自动下载更加繁琐一些,用户需要打开文件和照片视频后,这些文件才会自动下载。这也是为了避免手机上的内存占用过多。就这样,我现在的微信也有10G了,开放自动下载之后估计还不得20-30G了。

网友A:
我还没有遇见这样的领导.....越是大领导,越好沟通啊.....!

网友B:
你还有领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有领导?

转帖,第一人称而已。

网友C:
还嫌微信不够臃肿么?我一台旧的128G的手机微信占了68G,慢慢的所有app都删除只留微信了,占用空间还在不断上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嫌微信不够臃肿么?我一台旧的128G的手机微信占了68G,慢慢的所有app都删除只留微信了,占用空间还在不断 ...

现在新版本微信可以选择性的清理空间了:设置--通用--存储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嫌微信不够臃肿么?我一台旧的128G的手机微信占了68G,慢慢的所有app都删除只留微信了,占用空间还在不断 ...

我的微信占了136G。。。。还时不时清理过的。。。。

网友:
我都是把自动下载关闭的,很烦躁。有些别的群里发的东西也给我下载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遇见这样的领导.....越是大领导,越好沟通啊.....!

大领导当然好沟通啦,  他不会直接叼你, 他只会叼他的直接下属, 也就是你的主管或者主管的主管

网友:
微信把人的使用习惯改变了,以前都是发邮件的

网友:
其实应该做一个索引,控制存储空间占用5G,最新覆盖最老信息

网友:
遇到过一次,后来重要的事都点一下那个文件,就下载下来了,就两秒钟的事。之后什么时候看文件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领导当然好沟通啦,  他不会直接叼你, 他只会叼他的直接下属, 也就是你的主管或者主管的主管 ...

对的,嘴上不说,印象分降了

网友:
我微信中最早的聊天对话是2019年的,其中对话中的2020年的pdf现在还可以打开,但有些word,zip没法打开,不清楚当时那些word有没有在手机打开过,抑或当时直接转发给文件助手了。
我是天天清理微信对话的,对话中没用的记录,通常都多选,然后删除。有用的就不删,当然该对话也不删除。
我现在的微信总空间才3.6G,其中缓存2.4G,聊天记录3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