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9烧录图片时经常失败,U盘自动弹出,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0-14):
烧录图片时经常失败,U盘自动弹出,请问是怎么回事?

最开始在烧录图片的时候,经常失败,还需要重新烧录,很频繁,后续改为分批此烧录,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还是会有这个问题,而且生产过程中操作繁琐,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

网友:
直接用烧录器 烧录 25Qxxx

网友:
如果你是用Bootloader下载,试一下这个新版的Bootloader

网友A:
我遇到的情况:

五向按键向左推+复位键 Bootloader 下载模式,能弹出一个盘符为 TK499 的 U 盘符,

但向上推+复位键程序下载模式,不能弹出一个 TK499_V2 盘符的 U 盘符

万用表检查五向键,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情况:

五向按键向左推+复位键 Bootloader 下载模式,能弹出一个盘符为 TK499 的 U 盘符,

试一下这个bootloader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