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正负输出,两个开关电源串,有这样实际使用过的吗?有无问题?

楼主(2022-10-14):
(图片)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
就是两个电源串联

网友:
开关电源次级都是隔离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隔离型的没问题

网友A:
正负电源可以由电路生成,从成本、安全考虑,LZ方案是最差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负电源可以由电路生成,从成本、安全考虑,LZ方案是最差的方案

类似24V 直流电源输入,有什么比较性价比的方案输出+-15V吗?输出电流能到1A的

楼主:
刚看了一下,一百多一个,0-220可调

网友:
如果是小型密封、带电气隔离的仅 2Pin 输出的可以这么用,但是铁壳那种千万别这么整,

因为你无法预料其他人会怎么处理 Shell 和 GND、COM 之间的关系。

网友:
实在不行,买带两路隔离输出的试试,可能更稳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类似24V 直流电源输入,有什么比较性价比的方案输出+-15V吗?输出电流能到1A的 ...

XL6007的芯片资料里有正负电源的电路图,可以参照下,这类电源芯片都能很容易生成正负电源

网友C:
单个开关电源,但要出“正负”两个电源,并且都要求稳压的,这种电路不好设计,
例如正电压满载时,但负输出空载的话,会导致负端的电压偏离很多。或者反过来,负端满载,正端空载,那么负端的电压会掉落的非常厉害。
成本最低还是两个隔离的电源串联。

不过现在很多开关电源的输出地是和220V输入端的地相连的,如果简单两个串联,很容易导致其中一个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6007的芯片资料里有正负电源的电路图,可以参照下,这类电源芯片都能很容易生成正负电源 ...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哪天搞个样板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24V 直流电源输入,有什么比较性价比的方案输出+-15V吗?输出电流能到1A的 ...

如果要隔离的话,SG3525+IRF540做推挽很合适,电路简单稳定,效率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个开关电源,但要出“正负”两个电源,并且都要求稳压的,这种电路不好设计,
例如正电压满载时,但负输 ...

输出地和输入地直接连,那不是没隔离了?我拆TDK-lamda、金升阳这些,就算要连,也是用Y电容跨接啊

网友:
并联的话,要把开关电源的Y电容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地和输入地直接连,那不是没隔离了?我拆TDK-lamda、金升阳这些,就算要连,也是用Y电容跨接啊 ...

输入端的Y电容就是接到地呀。并且通常输出端的地就是接到这个Y电容的地。
要分清220V的输入是火和零,但零不是地线。

网友E:
可以这么使用,上面那个需要把跨接n与gnd的y电容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个开关电源,但要出“正负”两个电源,并且都要求稳压的,这种电路不好设计,
例如正电压满载时,但负输 ...

是的,要稳压。。。只有注意两个电源外壳不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么使用,上面那个需要把跨接n与gnd的y电容去掉

这个细节我倒没注意

网友:
最常见的那种实验室双路稳压电源,串干电池那样直接串起来就好了,几十年了都是这么干的,就是注意要把GND那个端子悬空(一般稳压电源是3个端子:+、-、GND)就好了,中间+-相串的那个点就是应用端的地

网友:
买三线输出的变压器  接整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