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700多片STM32F730R8T6,想出手,有要的吗?

楼主(2022-10-14):
如题,正规商城采购,21年的,没拆封。有兴趣的联系。

网友A:
21年的 现在出是不是血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年的 现在出是不是血亏了

现在才是高价的时候

网友:
有价有市的话,挂闲鱼一下就出掉了.

网友B:
哈哈,手头上也有200片可以出手,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要,应该是18年的料,有购买记录可查,项目进度缓慢,后面可能看情况换型号,所以可以出。
价格可以按目前几个芯片商城价格(商城有库存,选择其中较低的)打个5折,当然是不开票,没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手头上也有200片可以出手,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要,应该是18年的料,有购买记录可查,项目进度缓慢,后 ...

我挂了咸鱼,没人要,商城半价都没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