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can调试工具好用?兼容zlg的usbcan还是canable?

楼主(2022-10-14):
usbcan(看介绍兼容zlg的上位机),还有canable这两种淘宝卖得比较多。

对can不熟悉,不知哪种工具用起来好一些?

网友:
看你用来干什么了,一般的用来抓抓帧的,兼容ZLG的CAN够用了

网友:
canable,价格便宜量又足,基本满足应用。

楼主:
已经买了个兼容ZLG的USBCAN,140块钱,有两路。
就偶尔看下数据,不搞复杂的。

网友A:
好象逻辑分析仪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逻辑分析仪也可以啊

我看了下我买的金沙滩逻辑分析仪,能解析CAN。
买USBCAN就是图个上位机直观和方便

网友:
要是用J1939协议的强烈建议用兼容PCAN的  那个PCAN-Explorer 5协议解析非常方便

网友:
买兼容PCAN的,好使

网友:
广成科技的不错,兼容zlg。

网友:
canable +1
刷pcan固件 好使的很

网友:
mark can调试工具

楼主:
买的淘宝六叶树店铺的双通道USBCAN,开始直接笔记本USB口,配合CANTEST, ZCANPRO觉得挺好用的。
今天发现跟我手头这个USB 3.0 HUB不兼容,经过HUB之后,能正常识别USBCAN设备,但是不能正常收发,自收自发也不行。

网友(2022-12-01):
引用 楼主:
买的淘宝六叶树店铺的双通道USBCAN,开始直接笔记本USB口,配合CANTEST, ZCANPRO觉得挺好用的。
今天发现跟 ...

你好 你的USBCAN使用会了吗 能请教下你吗?我现在这个USBCANII连接上去 和ARM通信 收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