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不算劣质插座,拆开发现套管全黑了:(

楼主(2022-10-14):
各位用的一般是什么牌子的高档插座呢

网友A:
楼下五金店现在只卖公牛,别的不让卖。

网友:
这个不是正常的吗?
工作时间久了电阻温度过高造成玻纤管发黑很常见

网友:
现在的排座只在京东买公牛。

曾经用垃圾排座接一个台式机,功率应该在200W左右,当时正在用电脑看电影,眼睁睁的看着排座着火

网友:
只能说还凑合吧,上面的铜线有点细,指示灯电阻发热很正常,楼主可以换个功率大切阻值更大的,减小发热功率

网友B:
我只买公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买公牛

公牛里面的LED限流电阻也是这样不耐用

网友C:
我自己买了一堆 RI40 电阻换掉插排上的原厂家零件。

网友:
线的用料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D:
里面的电阻烧焦了。

改为2个1/4w电阻串联。好像是2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买了一堆 RI40 电阻换掉插排上的原厂家零件。

你的RI40哪里买的,某宝随便找个小店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RI40哪里买的,某宝随便找个小店么

在垃圾宝搜厂家就行了,插排上用两只电阻串起来可以分散热量,

通过增大电阻值降一点亮度也能降低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垃圾宝搜厂家就行了,插排上用两只电阻串起来可以分散热量,

通过增大电阻值降一点亮度也能降低发热量 ...

你是用100K+100K 2只电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100K+100K 2只电阻么

我是 120K * 2,微亮就行了,在室内用能见到光就行。

网友E:
我都是换成带灯的船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电阻烧焦了。

改为2个1/4w电阻串联。好像是20K.

老大用的也是ri40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买了一堆 RI40 电阻换掉插排上的原厂家零件。

是不是为指示灯准备了1000只ri40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换成带灯的船型开关

你的插座什么样子的

下面这种,船型开关怕是装不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为指示灯准备了1000只ri40电阻

有小包的 100 ~ 200 支一包,一个 4 位带开关的插排用 8 支,装不了多少插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小包的 100 ~ 200 支一包,一个 4 位带开关的插排用 8 支,装不了多少插排。 ...

可否说下哪家某宝店买的
某宝搜ri40电阻,成交量好像都是巨低无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说下哪家某宝店买的
某宝搜ri40电阻,成交量好像都是巨低无比啊  ...

N年了,还是你自己问问店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用的也是ri40电阻么

普通碳膜电阻而已。之前公牛十几个插板全部烧掉,换上去就没有再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插座什么样子的

下面这种,船型开关怕是装不进去

自己手动开孔加的

网友:
氖炮光线还和柔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手动开孔加的

还有一个按键控2位的插座啊
你这插座是不是定制的,从没见过这样的插座

网友F:
图片是早期的正品公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是早期的正品公牛

牛人啊,这都能看出来
现在的公牛做工区别大么

网友:
我家里的公牛插座,拆开之后就是这样的,用一段时间套管变黑,再用一段时间,指示灯就直接坏了。公牛插座,质量很一般,广告做的满天飞,居然成了名牌产品!

楼主(2022-12-04):
引用 网友A:
楼下五金店现在只卖公牛,别的不让卖。

别的牌子插座都不能卖?
你说的是不是公牛专卖店

网友G:
这个不算,只能算劣质设计师。很多插座里面用错限流电阻,这些家伙从不计算,只管抄作业。

网友:
自己换个100K电阻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公牛,松下,各种日本二手插板

网友:
你这个插排是公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算,只能算劣质设计师。很多插座里面用错限流电阻,这些家伙从不计算,只管抄作业。 ...

用错限流电阻的是不是都是杂牌排插

网友H:
大家不要太迷恋公牛,也就是那个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家不要太迷恋公牛,也就是那个鸟样。

你家插座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家插座是什么牌子的

86墙壁223插 多个并在一起,然后自己用电缆线接插头,要多长接多长,整体价格比买现成的便宜很多。耐用性没得说,插孔的数量也多很多。还可以随意自由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H:
86墙壁223插 多个并在一起,然后自己用电缆线接插头,要多长接多长,整体价格比买现成的便宜很多。耐用性 ...

直接把用2颗螺丝把排插锁在墙上,操作上更简单一些。

实际弄下来价格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86墙壁223插 多个并在一起,然后自己用电缆线接插头,要多长接多长,整体价格比买现成的便宜很多。耐用性 ...

223插 多个并在一起,然后自己用电缆线接插头
可否上几个效果图让大家观摩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223插 多个并在一起,然后自己用电缆线接插头
可否上几个效果图让大家观摩一下  ...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牌子插座都不能卖?
你说的是不是公牛专卖店

有安监部门检查,不让卖别的,只能卖原装的公牛的各种长度的排插,自己想买个插头,插板接线,买不到,只能上网买。

楼主:
86面板并在一起当排插用
你家排插都是这个样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一看就是专业人士干的事,一般人想不到这种玩法

网友:
给指示灯限流的电阻发热导致的,可以换阻值大点的,稍微降低点指示灯亮度也没太大影响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买了一堆 RI40 电阻换掉插排上的原厂家零件。

请问是指这种电阻吗?

100kΩ 1W。6.8元/10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请问是指这种电阻吗?

100kΩ 1W。6.8元/10个。

图片上看不出来,直接问卖家就好了,

RI40 是玻璃釉电阻型号的专称,

其它类型的电阻不是这个叫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图片上看不出来,直接问卖家就好了,

RI40 是玻璃釉电阻型号的专称,

是玻璃釉RI4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是玻璃釉RI40的

那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对了。

嗯嗯,多谢,我买来维修一下。

楼主:
你家排插都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家排插都是这个样子吗

基本都是,不过外观看起来有些好看些。。

还有些排插是买的PDU。这东西插头足够多,线长随意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都是,不过外观看起来有些好看些。。

你说的PDU可以远程控制么?

网友:
PDU 就是服务器机柜里面用的排插。。。

不带远程控制功能。

网友J:
我买的10元的宜家...拆开看比公牛的还厚道啊.......前面几个公牛已经又10年了,褪色了,也不错的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买的10元的宜家...拆开看比公牛的还厚道啊.......前面几个公牛已经又10年了,褪色了,也不错的饿。 ...

10元的宜家哪里买的?什么样子的

楼主(2023-02-05):
下面的盒子是暗装盒?
暗盒明用?

楼主:
这样diy的排查密闭性是不是有些不够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diy的排查密闭性是不是有些不够

周围用透明胶 完整的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周围用透明胶 完整的封起来,

40楼的图没看到你给底盒缠胶带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40楼的图没看到你给底盒缠胶带啊

因为这个底壳是全封闭的,开口没有敲开,符合CE认证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为这个底壳是全封闭的,开口没有敲开,符合CE认证的要求 。

你这底盒底部全封闭的么
这种底盒不是一般有空隙,方便穿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为这个底壳是全封闭的,开口没有敲开,符合CE认证的要求 。

明装底盒侧面没有缝隙,但是底部还是有缝隙和孔的,
确定你的底盒底部没孔?有底部没孔的底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为这个底壳是全封闭的,开口没有敲开,符合CE认证的要求 。

你说的全封闭是这个样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