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ZYNQ PS接1.8VRGMII 需要接0.9V VREF ,那PL接3.3V的RGMII需要码?

楼主(2022-10-14):
请教下 ZYNQ 的PS接RGMII 需要接VREF ,那如果网络接PL端口,也就是PL接3.3V的RGMII需要码?

另外这个 RGMII 接 芯片的时候 为什么需要额外接  一半电压的  VREF 求教
难道高低电平是以VREF决定的?

网友A:
活久见第一次给rgmii接vre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久见第一次给rgmii接vref的。。

  可是  我看了一眼 大家都是这么接的呢 ,连PYNQ官方的板子 都 给接上了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久见第一次给rgmii接vref的。。

一个是PYNQ的,另一个是  网上看到的应该是某份手册里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  我看了一眼 大家都是这么接的呢 ,连PYNQ官方的板子 都 给接上了VREF  ...

我用1.8V得 PL端 RGMII。没有Vref 这用法,跑通。
但是你要注意,PL得端得RGMII 得RX有几根线不得跨BANK。  这个在赛灵思得那个网页上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8V得 PL端 RGMII。没有Vref 这用法,跑通。
但是你要注意,PL得端得RGMII 得RX有几根线不得跨BANK ...

我打算用 3.3V 的 RGMII 来做了 ,不能跨bank呀,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看来得注意了  感谢
PL端得bank的VREF 你都没用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 3.3V 的 RGMII 来做了 ,不能跨bank呀,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看来得注意了  感谢
PL端得bank的VR ...

PS的3.3V手册不让跑RGMII
虽然实际可以跑,但是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的3.3V手册不让跑RGMII
虽然实际可以跑,但是会有问题

打算EMIO 到 PL端的3.3V

你说的 3.3V不行是哪个手册里有提到的 我去找找看原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算EMIO 到 PL端的3.3V

你说的 3.3V不行是哪个手册里有提到的 我去找找看原文 ...

ds187里面Table 36的注释2。
我实测过,确实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187里面Table 36的注释2。
我实测过,确实会有问题。

我看了下 这部分内容是介绍PS各个模块功能时候提到得
不知PL的情况下是否也有这方面的限制

你说的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 这部分内容是介绍PS各个模块功能时候提到得
不知PL的情况下是否也有这方面的限制

千兆下某些板子会通信不正常
PL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兆下某些板子会通信不正常
PL我没试过

不知是GPIO 端口电平限制了  还是说 PS端部分性能限制导致的  回头我画一个 PL端的转接看看

主要BANK电压都设置成3.3了,然后 RGMII 3.3的芯片比 1.8的便宜一半

网友:
查了下我以前做的 Zynq7020 板子,用的 Bank501 的 rgmii 接 88E1512 跑千兆,没发现问题。
Bank501 的 ref 也是接了 0.9V,就是用两个电阻分压。
当时是抄的开发板图,没深究为何要这样。

网友:
截图里面说了,RGMII是HSTL18电平标准,所以fpga需要1/2电源电压做输入vref,那么对应的io也要设定为HSTL18
如果设定为LVCMOS33,timing会有不同,也许可以,也许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GPIO 端口电平限制了  还是说 PS端部分性能限制导致的  回头我画一个 PL端的转接看看

主要BANK电 ...

应该是IO的性能限制了。新的Ultrascale就没这要求。
你是百兆还是千兆?百兆PHY的用3.3V RGMII没事
千兆的可以看看PHY的IO电平能不能降低到2.5V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 3.3V 的 RGMII 来做了 ,不能跨bank呀,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看来得注意了  感谢
PL端得bank的VR ...

我确定 PL端得RGMII 不用 Vref. 3,3V 的RGMII 不敢用,我用4T245 转到1.8V去了,
还有一个点请小心,ps端似乎是rgmii1.3的标准,pl的ip核似乎又是rgmii2.0的标准,2者的区别就是clk与数据是否有2ns的延迟。你要小心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兆下某些板子会通信不正常
PL我没试过

PL 端   挂3.3V的PHY      跑官方的 吞吐量测试   实际可以稳定在 940M附近         但是很奇怪的   不是每次下载好程序后都能link上路由器 ,还有个问题就是   强制设置成1G  反而link不上路由器,  设置成自动模式可以link 上1G 还在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确定 PL端得RGMII 不用 Vref. 3,3V 的RGMII 不敢用,我用4T245 转到1.8V去了,
还有一个点请小心,ps端 ...

PL 端   挂3.3V的PHY      跑官方的 吞吐量测试   实际可以稳定在 940M附近         但是很奇怪的   不是每次下载好程序后都能link上路由器 ,还有个问题就是   强制设置成1G  反而link不上路由器,  设置成自动模式可以link 上1G 还在找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PL 端   挂3.3V的PHY      跑官方的 吞吐量测试   实际可以稳定在 940M附近         但是很奇怪的   不是 ...

官方很多调试文档。 都是告诉你,网口调试请先自环测试,
PCS/PMA自环。一个个得自环查过去,查到那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