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中,通过互联网如何让两个串口设备透传数据?

楼主(2022-10-14):
遇到个需求,我们现在的设备都是用rs422传输和控制的,现在想试试通过互联网做透传控制,最好不用电脑(看过有人以太网的方案,需要用两台电脑在两端做数据转发),通过类似“串口转网口”转换器一类的东西实现。
有大佬能推荐下怎么搞比较容实现么。

网友:
串口服务器,某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A:
点对点吗?
常见做法是两端都用串口服务器连接到一个服务器。服务器用一条ncat命令转发这两个连接。

同理也可以俩telnet上去互相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吗?
常见做法是两端都用串口服务器连接到一个服务器。服务器用一条ncat命令转发这两个连接。

听起来连接方式是
串口设备A-串口服务器A-电脑A-----------路由器A------------------公网搭建的服务器------------------路由器B-----------电脑B-串口服务器B-串口设备B

有没有办法把电脑去掉啊~或者把“公网搭建的服务器”去掉呢
~
类似RTP推流的这种~

网友:
有服务器就好说了,没有的话找成品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起来连接方式是
串口设备A-串口服务器A-电脑A-----------路由器A------------------公网搭建的服务器-- ...

一般都没电脑

网友:
找个免费的mqtt服务器,然后串口转网口模块
电脑上用软件配置好模块的参数后,你硬件串口通信很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起来连接方式是
串口设备A-串口服务器A-电脑A-----------路由器A------------------公网搭建的服务器-- ...

两边如果都有公网IP,可以直接两个设备通讯的,不需要电脑/路由器/服务器

网友B:
用有人的设备,通过有人云,可以实现,

网友:
所谓串口服务器就是一个模块,把串口消息发到互联网,不需要电脑的。

楼主:
没有公网ip,貌似还真是个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有人的设备,通过有人云,可以实现,

已经买了两个有人的串口转网口模块。
看他们提供的方案案例,是需要电脑的。
模式大概是:
串口设备A-串口服务器A-电脑A-----------路由器A------------------有人云------------------路由器B-----------电脑B-串口服务器B-串口设备B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两个有人的串口转网口模块。
看他们提供的方案案例,是需要电脑的。
模式大概是:

不需要吧
应该案例只是说明一端是设备,另一端可以直接用电脑控制 免设备

ebyte家记得也有用纯4G,公网用mqtt、阿里iot云之类有免费服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两个有人的串口转网口模块。
看他们提供的方案案例,是需要电脑的。
模式大概是:

串口设备A—-串口服务器A——有人云------串口服务器B-串口设备B, 亲测可用。

网友:
网络串口透传芯片 CH9121,看看是不是能满足需要。
https://www.wch.cn/product/CH9121.html

网友C:
局域网还是互联网,有没有公网ip?如果是局域网或者有公网ip的话用串口服务器就可以,没有公网ip的话就要考虑其他方案了

网友:
ip才是最难的,,,串口就忽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两个有人的串口转网口模块。
看他们提供的方案案例,是需要电脑的。
模式大概是:

通过有人云,两个有人模块即可通过广域网做到串口透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起来连接方式是
串口设备A-串口服务器A-电脑A-----------路由器A------------------公网搭建的服务器-- ...

不用自己的服务器就用供应商的服务器,我记得论坛有网友就提供这类东西的

网友:
量小的话就用现成的串口网络透传吧,比如有人
量大点还是自己搭服务器,比如腾讯云的2核4G的轻量服务器,第一年100元,续费等活动基本150~300元,选Docker基础镜像,装个EMQX5做mqqt服务器(支持2W个设备问题不大),两边都用支持MQTT的主控做TTL转发或者干脆做主控算了,比如WIFI用ESP32 C3,LAN用CH32V307、4G模块用Air724,官方都给了MQTT例程,照搬就是了,这样手机APP和微信小程序(MQTT Websocket)也能用MQTT与主控双向通信,早就是物联网业内成熟方案了

网友:
最便宜的方法ESP82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局域网还是互联网,有没有公网ip?如果是局域网或者有公网ip的话用串口服务器就可以,没有公网ip的话就要考 ...

没公网IP的,这个对客户来说太麻烦了。

网友D:
不需要公网IP啊,我前端时间用DTU通过阿里物联网平台实现了两个PLC之间的透传。基本思路就是互相订阅一个对方的主题,阿里的平台支持一个设备收到的数据发送到另一个设备的主题。不过我这是485的,缺点就是速度不能太快。我用2秒一包大概测试了两天,丢了不超过10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公网IP啊,我前端时间用DTU通过阿里物联网平台实现了两个PLC之间的透传。基本思路就是互相订阅一个对 ...

怎么可能不要公网ip呢?
阿里物联网就是给你提供公网ip转发服务啊。
你能选的无非是用第三方的,还是自己买公网服务器搭一个。没别的选项

网友:
有一台公网服务器帮你做中转就行  就看用谁的服务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能不要公网ip呢?
阿里物联网就是给你提供公网ip转发服务啊。
你能选的无非是用第三方的,还是自己 ...

我表达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不需要单独购买需要公网IP的云服务器

网友:
很多免费的MQTT服务器,买个mqtt转串口的模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表达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不需要单独购买需要公网IP的云服务器

阿里的服务也不是免费的。。。
量大了就收钱了

网友F:
买专线VPN的电话卡,   提供静态IP,  就不用搭服务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买专线VPN的电话卡,   提供静态IP,  就不用搭服务器了;

服务器只要一个,这种卡每个都要收费,哈哈,更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只要一个,这种卡每个都要收费,哈哈,更贵

你看楼主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要求是  “简单”; 也就是钱不是问题

年轻时的我会搭服务器, 1学技术2装B;  现在我肯定是买VPN,  省事可靠,省的钱不是给我;

早早下班遛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楼主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要求是  “简单”; 也就是钱不是问题

年轻时的我会搭服务器, 1学技术2装B ...

自己搭一个服务器更可控,可靠性通常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楼主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要求是  “简单”; 也就是钱不是问题

年轻时的我会搭服务器, 1学技术2装B ...

~有道理。
我只想弄个能在公网透传的串口转网口。
看起来最简单的还是要有公网ip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我只想弄个能在公网透传的串口转网口。
看起来最简单的还是要有公网ip啊~

是的。
公网ip是要花钱的,单纯的串口转网口反而是成品,只是这种成品通常要你自己解决公网ip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我只想弄个能在公网透传的串口转网口。
看起来最简单的还是要有公网ip啊~

买提供服务器的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提供服务器的模块啊。。。

是啊。比如有人以太网,两端都要配电脑~~配电脑,不好玩哎。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啊。比如有人以太网,两端都要配电脑~~配电脑,不好玩哎。

怎么可能两端都要配电脑,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两端都需要配电脑的话,还要有人模块TTL转网口干嘛?电脑直接USB转TTL,用两端的电脑APP中转就是了
你不是说买了有人的TTL转网口模块吗,好奇专门去看了下说明书,有记载通过有人云中转透传的功能啊,两端都不需要公网IP,更不用连电脑,虽然说明书里透传云的相关配置含混了些,自己找客服问就是了

PS:偶都是自建MQTT服务器透传的,没用过有人云哈,不过如果说明书上现有功能都看不到的话,您老还是别考虑自建服务器,实在还不行买支持网络透传的DTU吧,缺点就是贵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可能两端都要配电脑,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两端都需要配电脑的话,还要有人模块TTL转网口干嘛?电脑 ...

你这么说,那我肯定是搞错了。
通过网络透传,帧率如果快一些,能达到多少,不考虑延时的话,每秒20帧,每帧十几个字节的数据能透传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比如有人以太网,两端都要配电脑~~配电脑,不好玩哎。

怎么可能要配电脑 你觉得谁会做这么傻还能卖出去。。。
模块是客户端,大家都去链服务器,服务器给他们做中转。要什么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那我肯定是搞错了。
通过网络透传,帧率如果快一些,能达到多少,不考虑延时的话,每秒20帧, ...

如果网络不是古代垃圾网络,取决服务器。服务器取决你花的钱。买的直接问客服。

网友:
网络最烦的不稳定,一会儿断网一会儿不断网,你得判断到底有网还是没网。。。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听起来连接方式是
串口设备A-串口服务器A-电脑A-----------路由器A------------------公网搭建的服务器-- ...

串口服务器A自己就能联网,不需要通过电脑A和电脑B?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口服务器A自己就能联网,不需要通过电脑A和电脑B?

嗯。不需要电脑的。只需要串口服务器,它自己把数据发到云端,在云端自己设置转发。我不是广告,我用有人以太网的模块做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不需要电脑的。只需要串口服务器,它自己把数据发到云端,在云端自己设置转发。我不是广告,我用有人 ...

串口服务器你自己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口服务器你自己做的么

肯定不行啊。得用人家自己的串口转网口模块。用云透传,还得填sn和密码呢。

网友(2024-01-22):
引用 网友B:
串口设备A—-串口服务器A——有人云------串口服务器B-串口设备B, 亲测可用。 ...

串口设备 是指单片机?

串口服务器 是 4G模块?

想了解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