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电源的220VAC输入用背靠背变压器隔离的好处?

楼主(2022-10-14):
看到一个电路,用于产生240VDC的电压,但是输入在全桥整流之前用两个背靠背的变压器做隔离。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是处于安全考虑吗?为什么不直接把220VAC接到整流桥就行,为什么要隔离?为什么用两个220VAC转15VAC隔离变压器背靠背连接,而不用一个220VAC转220VAC变压器?

不是搞电源的,只是有点好奇?

网友:
旁边标注了Safety class II,那这大概就是为了实现Class II的双层绝缘

网友A:
我所有仪器甚至电烙铁都是经过独立两层隔离变压器隔离的,用过隔离了就不想解释为什么要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所有仪器甚至电烙铁都是经过独立两层隔离变压器隔离的,用过隔离了就不想解释为什么要隔离 ...

用过隔离了就不想解释为什么要隔离
很好奇,不明觉厉,科普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隔离了就不想解释为什么要隔离
很好奇,不明觉厉,科普一下嘛。

1、双重绝缘。
2、这种小变压器好采购,价格不高,原设备不用换任何配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