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的保护电路ESD接地是接大地还是信号地?

楼主(2022-10-16):
请问下,HDMI的保护电路ESD接地是接大地还是信号地?谢谢

网友A:
被保护的信号参考哪个地就接哪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保护的信号参考哪个地就接哪个地

那是数字地,为什么有些又说接到机壳大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数字地,为什么有些又说接到机壳大地

大地一般接 雷击管 气体放电管这种一般防雷用的,    HDMI 一般防静电 把静电导入到GND就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