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控制AC380v交流接触器吸合通断一般用什么继电器

楼主(2022-10-17):
想单片机控制AC380V交流接触器的吸合,通过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线圈两端电压接通和断开,一般是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吗,感觉中间继电器太大了,有没有小点的

网友A:
你要控制的是 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端口  电流不大 你看下规格书
另外380v 交流接触器的 控制端 有220v的  也有380v的;  如果是 220的 就选择可以控制220v  380就选380v的控制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控制的是 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端口  电流不大 你看下规格书
另外380v 交流接触器的 控制端 有220v的  也有 ...

我控制的线圈电压是380V的,我就是没找到380v 的继电器才问的,我发现220v的比较多   ,380v的继电器一般用哪种,求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控制的是 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端口  电流不大 你看下规格书
另外380v 交流接触器的 控制端 有220v的  也有 ...

电流不大也不行,容性负载会拉弧。。我用一个250v 10a 继电器带一个5v 2a电源适配器,10分钟开关一次,用了不到一星期就弹不开了。。另一个带100w电机的就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也不行,容性负载会拉弧。。我用一个250v 10a 继电器带一个5v 2a电源适配器,10分钟开关一次,用 ...

JQX-38F  或者问下LEF的   应该有的
10A的那种规格 估计有点小  换个30A的试试

另外 是否处理下 拉狐? 交流接触器的电流不大 应该好处理

网友:
交流电,要考虑过零检测吗?

网友:
直接固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JQX-38F  或者问下LEF的   应该有的
10A的那种规格 估计有点小  换个30A的试试

如果是带线圈接触器倒是还好,电感电流不会突变,解决好释放拉弧就好(不过说实话也不太好处理,以前的老镇流器是在氖泡并上一个高压电容,但是我见过的不良启辉器几乎都是电容击穿)。

电源适配器主要问题是接触瞬间如果是在峰值上,会产生上百a的瞬间电流(虽然非常短,几个ms)。这个虽然可以通过过零检测来实现0电流开关,但是一时半会儿写不了程序去检测了。再一个,从220v到3v模拟信号电路还是有点不太容易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