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焊台制作

楼主(2022-10-17):
原理图和HEX来自嘉立创开源的《鲍鱼焊台》
https://oshwhub.com/lkaill/by_t12
实际上是一个叫CNC的人一开始做的,有一定的年头了,最早那种88*38的铝合金盒子焊台就这个。

以下是我仿制的,由于上年纪了,怀旧原因喜欢变压器,所以没用开关电源。

上图

原理图和PCB

hex(人家原来作者没开源,并且hex需要输入注册码,)

和谐器

网友A:
唉,要是有锂电便携版本的多好,拖根线好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要是有锂电便携版本的多好,拖根线好烦

开关电源版的吧,用焊台焊LED会亮
变压器的依然会亮
不知道锂电池板的会不会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版的吧,用焊台焊LED会亮
变压器的依然会亮
不知道锂电池板的会不会亮 ...

LED亮是因为烙铁头隔离不好吧?理论上绝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亮是因为烙铁头隔离不好吧?理论上绝缘

led只要几百na电流就能微亮。。人体+烙铁线的感应电都有这个数了。

网友D:
这玩意控温不好做,烙铁加热丝是非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只要几百na电流就能微亮。。人体+烙铁线的感应电都有这个数了。

这个感应电是个神奇的东西
我在帝都租的是村里的房子,就没有地线,结果烙铁带电,实在不知道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控温不好做,烙铁加热丝是非线性的

电热丝8欧姆 24V条件下72W 这是差不多的
热电偶是非线性的。

网友:
做的非常漂亮,就是显示面板太朴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版的吧,用焊台焊LED会亮
变压器的依然会亮
不知道锂电池板的会不会亮 ...

电池版的应该不会亮,我还准备搞个超级电容版的,一直没时间实现。

网友A:
烙铁头测温是热电偶?

就这么直接放大?冷端咋补偿?用MCU内核温度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池版的应该不会亮,我还准备搞个超级电容版的,一直没时间实现。

不建议折腾超级电容。。容量太小,电压掉的快,大电流电压瞬间就掉下来了,根本拉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头测温是热电偶?

就这么直接放大?冷端咋补偿?用MCU内核温度补偿? ...

原理图是人家做的,就是一个运放放大,应该是在PWM关掉的时候采集电压。
冷端补偿是个啥?真心不懂
只是在烙铁手柄尾部有个ntc 通过线是连接到了cpu 说是做冷端补偿的,还有个水银开关
这个冷端补偿是干啥的?请教

楼主:
精华?我没有看错 精华?传说的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折腾超级电容。。容量太小,电压掉的快,大电流电压瞬间就掉下来了,根本拉不动。 ...

18650锂电池 5串是可以的。
正常焊接 2500mAh电池组能用1个小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650锂电池 5串是可以的。
正常焊接 2500mAh电池组能用1个小时。

5串2500动力?这不到24v吧。所以输出功率可能到不了72w。

其实烙铁空载消耗很少。焊金属厚的就杯具了。现在也能找到一些煤油烙铁。。看说明是先在煤油灯上烧热,再去焊接。那个年代电工是真不容易,一切都得从0开始,一个二极管都能玩出花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折腾超级电容。。容量太小,电压掉的快,大电流电压瞬间就掉下来了,根本拉不动。 ...

试过了,一组可以顶20-25秒,两组轮换,一个放一个充,用继电器切,烙铁不带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5串2500动力?这不到24v吧。所以输出功率可能到不了72w。

其实烙铁空载消耗很少。焊金属厚的就杯具了。 ...

其实是我说错了 应该是6串。我就有这么一个焊台,里面的均衡板也是淘宝买的,感觉很不好。已经搞坏3组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过了,一组可以顶20-25秒,两组轮换,一个放一个充,用继电器切,烙铁不带高压。 ...

这种切法最大的好处就是烙铁不带电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我说错了 应该是6串。我就有这么一个焊台,里面的均衡板也是淘宝买的,感觉很不好。已经搞坏3组电 ...

你应该给电池限电压4v,放电3.5v截止,即确保电池在最佳工作区间(用松下电池大概可以放出来50%电量,用其他厂家大概可以放出来60~70%电量,所以实际有效容量要打折扣)。松下的笔记本电池eco模式就是限制充电到4v,据说20岁的老古董仍然能用2~3个小时。。至于放电电流,3a的话还是用动力吧。充电不要太大,1c封顶。低温再做些限流。。然后这一套成本得好几百了吧,卖1k回本都难,哈哈。x宝的保护板充放电控制非常垃圾,电流好像是直接从dc口灌进去的,有没有限流不清楚,而且国产基本都一个德性,恨不得榨干电池的一丁点性能,都是顶格充到4.2v,放空放到2.4v,多循环个几十次不伤电池才怪。

总之,要保护电池就必须控制电压和电流,这样必然会损失部分容量。要么就用不会坏的钛酸锂,可以100c充放电--可惜容量太低,价格太贵。三元之所以怕过充过放是因为晶格不够结实,过放会瘪,过充会析锂,长期满电会钝化失效(晶格变形失效)。。手里太多不良笔记本电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是人家做的,就是一个运放放大,应该是在PWM关掉的时候采集电压。
冷端补偿是个啥?真心不懂
只是 ...

冷端补偿大概懂了,说是补偿室温对热电偶的影响

网友F:
工频变压器做焊台电源,环形变压器最不好,泄露非常大,泄露最小的还是分槽绕线的EI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试过了,一组可以顶20-25秒,两组轮换,一个放一个充,用继电器切,烙铁不带高压。 ...

继电器的触点寿命一般就是十万次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频变压器做焊台电源,环形变压器最不好,泄露非常大,泄露最小的还是分槽绕线的EI变压器. ...

请问泄露是指什么 磁?
泄露了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泄露是指什么 磁?
泄露了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漏电流吧,环形变压器初级在内,次级在外,中间用绝缘胶带隔离,初级和次级就和电容的两个极板一样,分布电容比较大,E型变压器用初级和次级是分槽的,分布电容更小,这只是我的理解,还请指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泄露是指什么 磁?
泄露了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泄露电流,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之间电容,环形变压器由于初次级绕组紧密绕制,只有薄薄的绝缘层,电容相对较大,所以泄露电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泄露电流,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之间电容,环形变压器由于初次级绕组紧密绕制,只有薄薄的绝缘层,电容相对较 ...

涨姿势了
这个泄露电流会不会就是导致烙铁点灯或者及其难得的情况下感觉电击的元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泄露电流,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之间电容,环形变压器由于初次级绕组紧密绕制,只有薄薄的绝缘层,电容相对较 ...

60W左右的变压器初次级电容约50-100pF,是Y电容的3-5%的样子,大部分漏电流还是Y电容过去的,工频变压器带没实测过。
只要有变压器,漏电流是个绕不过的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的触点寿命一般就是十万次左右

这个可以软件处理,硬件上也想过了,MOS串联处理触点打火的问题。我都想用4100这种小家伙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切法最大的好处就是烙铁不带电吧

是的,又不想用锂电池。
其实手上的锂电池样品还是好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给电池限电压4v,放电3.5v截止,即确保电池在最佳工作区间(用松下电池大概可以放出来50%电量,用 ...

我想做这样的锂电池充电电路
大体原理是 多谐振荡器驱动MOS管推挽驱动变压器,变压器次级有6组,分别通过锂电池充电芯片对单个芯片充电。
锂电池电压冲到4.1V停止,锂电池自带保护板 保护到3.5V截止。

大佬看看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要是有锂电便携版本的多好,拖根线好烦

正点原子的  type-c 版本    携带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这样的锂电池充电电路
大体原理是 多谐振荡器驱动MOS管推挽驱动变压器,变压器次级有6组,分别通 ...

这样肯定不行,你的vbat和xxv是悬空的,因此充上一节电池肯定会影响到下一节。。而且前面的mos管不能保证可靠关断,有炸鸡风险。

我之前也研究过平衡充电模式,有几种办法:(1)并稳压+电阻,电压超了开打开电阻放电,总电压超了停止充电。这个对小尺寸bp可能不太友好(发热大),而且电压管理比较困难(电压超了就变成通过电阻放电了),需要外面给恒压恒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做这样的锂电池充电电路
大体原理是 多谐振荡器驱动MOS管推挽驱动变压器,变压器次级有6组,分别通 ...

这个思路特别好,杜绝了过充的问题,常规的锂电池组,串联起来充电,所有电池电流相等,导致容量小的电池提前充满,而总电压还没到充满阈值,这时候继续充电就导致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思路特别好,杜绝了过充的问题,常规的锂电池组,串联起来充电,所有电池电流相等,导致容量小的电池提前 ...

串起来充电,当中间电池满了后,充电芯片会控制它放电,直到大家都充满才停。
我的焊台就是用的这种方案,但是已经弄坏三组电池了。
我想单独充,串起来用。这样就算坏一个电池我换一个电池。
还有就是6s电池我不用非得使用25.2V充电器,用诱骗器诱骗手机充电器输出10V4A就可以。

网友G:
正想买个性价比好点的烙铁,你们都玩这么高级的了,这玩意和传统的有什么好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想买个性价比好点的烙铁,你们都玩这么高级的了,这玩意和传统的有什么好的地方啊。 ...

传统成什么样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传统成什么样呢?

我还停留在白光936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停留在白光936年代

936烙铁是内部发热芯发热,测温时测烙铁发热芯。烙铁头套在上面,拧紧或者拧松一点效果差别很大。
T12烙铁头和发热芯一体。另外它的发热元件仅在头部,可以在提供相同的效果同时功率降低。

T12控制器从10块到100块的都有。反正我感觉吧,你只要用过T12就再也受不了936。
同时 这也是个坑,用过JBC210后T12也是个渣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936烙铁是内部发热芯发热,测温时测烙铁发热芯。烙铁头套在上面,拧紧或者拧松一点效果差别很大。
T12烙 ...

多谢科普。你的作品有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