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封装原件

楼主(2022-10-17):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封装原件

网友:
这个是常见的 QFN

网友:
这种没有引出脚的我都这是这样叫的

网友:
侧面看不到脚叫LGA吧(方形焊盘),圆的BGA吧
侧面看得到脚可以补刀才qfn吧?

网友A:
LGA-3, TI命名为Picostar-3。其实际尺寸就是一颗0402器件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A-3, TI命名为Picostar-3。其实际尺寸就是一颗0402器件的大小。

不好焊接。。那个pad比0.5的bga还小,钢网都不好漏下去。很容易不良。

网友:
不难焊。手焊过,前提是有一把好风枪,不用对太正,焊锡融化后自动就拉正了。

网友:
Mos管,焊接难度不是很大就是qfn,贴片不良率非常高。

网友:
dfn吧,MOS好多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