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尾座上顶尖比卡盘中心轴偏高0.3MM有办法消除么?

楼主(2022-10-17):
  我去年买了台小车床用作学习,当时只是学习没注意到顶尖稍高于主轴中心0.3mm导致车细件时有抖动,并且钻中心孔时也会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打表扫同心度,杠杆千分表或者百分表装在卡盘上手动旋转去测量顶尖的同心跳动度,然后调整顶尖座的位置。

网友:
看你那个方向偏?上下偏要上磨床铣床来干,前后偏可以调节尾座下面的螺丝来调整的,以前普车车小锥度就是调偏尾座来做的。

网友B:
至于要测这偏多少,或者调整正了没有有专门的校尾座或者校镗刀安装孔的表。

网友C:
正确方法是刮研尾座底部,如果尾座有水平调节,则刮研水平调节部分的面。
但是,刮研绝对不适合“去年买了台小车床用作学习”的用户,不刮毁不太可能。。

还有,必须要确认,是不是只有尾座偏,是不是主轴还低头?主轴上下方向平行于导轨吗?主轴前后方向平行于导轨吗?

正确测量这些对楼主来说可能都是个巨大挑战,甚至需要去买些不便宜的工具。

我建议在尾座有水平调节功能的前提下,在主轴箱与尾座有水平调节面上加精密垫片调整(可考虑粘贴)。拆解过程中清理铁屑(一定很多)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小车床,我换了一个卡盘后,就不同心了。。 放着N久了。。 还没时间折腾。

网友D:
拆掉尾座,看看是不是尾座滑块与导轨接触面进异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表扫同心度,杠杆千分表或者百分表装在卡盘上手动旋转去测量顶尖的同心跳动度,然后调整顶尖座的位置。 ...

你好 这小车没用多久,95新尾座基本没用,只在钻孔时发现钻头有扭动特别是细的钻头,因为尾座的中心比卡盘的中心高0.3左右所以钻孔时钻头有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要测这偏多少,或者调整正了没有有专门的校尾座或者校镗刀安装孔的表。 ...

小车没用多久基本是新的,顶尖中心是上偏,做法是先车个工件 然后车出一个中心小突,此时小突应该是卡盘的中心,然后顶尖对在这个小突上,发现是顶尖中心上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方法是刮研尾座底部,如果尾座有水平调节,则刮研水平调节部分的面。
但是,刮研绝对不适合“去年买了 ...

谢谢!你的说明很详细 我的小车没用多久,发现有上偏后 不知怎么改善 就没用了,有水平的调节螺丝,水平的方向基本没偏,就是上下的轴线有0.3MM的偏差,我自己没办法降低0.3MM.所以来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尾座,看看是不是尾座滑块与导轨接触面进异物了

基本是新的没用多少时间!所以尾座底部有异物应该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说明很详细 我的小车没用多久,发现有上偏后 不知怎么改善 就没用了,有水平的调节螺丝,水平 ...

拆下来上磨床或者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上磨床或者铣床

这个再加工的话 原来的底部的平面不好弄。

网友:
买个这个表去校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说明很详细 我的小车没用多久,发现有上偏后 不知怎么改善 就没用了,有水平的调节螺丝,水平 ...

首先你不能以卡盘中心为准,因为卡盘是个非常不精确且重复精度很差的东西,你能买到都一样,跟牌子没关系,必须以主轴内的莫氏锥孔为准。
你需要:
0.一个可以插入主轴莫氏锥孔的死顶尖和一个可以插入尾座莫氏锥孔的死顶尖。
1.莫氏主轴验棒2个,一个插主轴里用,一个插尾座里用,注意莫氏规格不要搞错,一般它俩不一样。
2.百分表磁力座1个,不要买小号的,磁力太小容易跑。
3.0.01刻度分辨率的百分表1个,可以国产便宜货,但别买伪军的。
4.精密模具调整垫片(卷状钢带)2个规格:0.05mm, 0.005mm
5.能整齐不翘曲的剪不锈钢片的剪刀一把
6.WD40一瓶
7.无尘纸或不掉毛的纸巾一小包
8.丁腈手套一盒
9.记号笔一只
10.另一个空桌子铺上烘培纸或铝箔纸或保鲜膜

你可以:
0.戴手套
1.拆掉卡盘、尾座水平调节面和刀架小拖板。(如果对体力有自信对运气没有自信,则在这一步也拆掉主轴箱,清理主轴箱底部配合面并装回)
2.无尘纸沾WD40清洁主轴锥孔、尾座锥孔、车床导轨、中拖板上面、尾座水平调节面和底面,检查纸纤维残留和是否有凸起的毛刺(有则用锉刀或油石磨去并再次清理)。
3.装回尾座,主轴锥孔和尾座锥孔各插一个死顶尖,调节至尽可能对齐。
4.现在手套八成是已经破了,换一副。无尘纸沾WD40清洁莫氏主轴验棒,插入主轴。
5.磁力座吸在中拖板上,装上百分表,测量莫氏主轴验棒在主轴上时上下方向近端和远端的数值,水平方向近端和远端的数值,可测多次,记录好。
记号笔标记主轴旋转角度、主轴验棒、和远近端测量位置。主轴内孔的跳动和摆动是你无法调整的,所以不要纠结转起来测的结果。
6.拆掉主轴里的验棒,插上尾座的,跟主轴一样方法测量并记录数据。
7.找个类似CAD的软件,按测量结果绘制他们的几何关系,尝试得出应该在主轴下面前后各垫高多少,尾座下面前后各垫高多少。如果到这一步血糖还够用,用纸算也行。
8.拆掉主轴箱和尾座水平调节面,清理主轴箱底部配合面(如果前面清理过了就不用再擦了),按需要垫高的量剪一些精密调整垫片,叠起来垫在下面,尺寸面积不要太吝啬要考虑受力。可以用粘的锂基脂辅助固定这些垫片,永久固定可以考虑乐泰胶水,但我不推荐。
9.装回,然后拜一下,祈祷结果一次达到目标,不需要再搞一次。手套又烂了,丢掉,洗手,吃点补充血糖的东西。
10.再换一副手套。然后无尘纸沾WD40清洁莫氏主轴验棒,插入主轴..跟前面一样,再测一次主轴和尾座,看看是否达到目标,没有就再拆开加垫片。

如果感觉搞不定,那我建议拆掉尾座,想办法弄个铁块装刀架上,在车床上主轴装刀具,在铁块上钻个肯定在一条线上的孔,然后在孔里装个ER夹头的刀杆或钻夹杆,以后就用这个钻孔,很多死脑筋接受不了,但这样真的好用。然后处理长轴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中心架代替尾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不能以卡盘中心为准,因为卡盘是个非常不精确且重复精度很差的东西,你能买到都一样,跟牌子没关系 ...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描述,对我来说有些复杂,不过你说的方法值得我学习和研究,你提到的中心检测器我第一次看到,要研究下怎么使用的还有你说的检测原理。有点不明白的是工件车道最后剩下一点时不应当是主轴的中心轴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描述,对我来说有些复杂,不过你说的方法值得我学习和研究,你提到的中心检测器我第一次 ...

有点不明白的是工件车道最后剩下一点时不应当是主轴的中心轴么?

是,但是用它判断并不好。(除非你的机器本身已经足够好)
因为主轴中心线与导轨的关系可能不太“单纯”,试车的圆棒锥度并不一定能代表主轴前后偏离的角度,可能是上下的,更可能是上下前后综合起来的,再加上时切削力的影响,试车的圆棒很可能不是单纯的锥形轴,而是马鞍形或腰鼓形,此时很难用它作出正确判断,容易作出错误调整,折腾很多次,甚至毁了机器。

所以,需要以“主轴验棒”为准。这就好像是电路里ADC的参考电压应该是基准电压源而不是电源电压分压出来的一个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但是用它判断并不好。(除非你的机器本身已经足够好)
因为主轴中心线与导轨的关系可能不太“单纯 ...

嗯,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E(2023-08-05):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不能以卡盘中心为准,因为卡盘是个非常不精确且重复精度很差的东西,你能买到都一样,跟牌子没关系 ...

大师很厉害,先表示下仰慕!!
我个人理解如下:
  是不是这个方法是假设以导轨为正常状态(没有任何磨损),用仪器或者工具确保主轴中心母线线段和尾座中心母线线段完全重合,确保这两个大小不一样的锥度孔完全在一根线上是所有校准工作的基础。
至于后面的卡盘,或者顶尖中心对准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我有几个疑问,如果方便请大师给点拨下,感谢先
1主轴锥度孔内部不光滑,生锈什么的怎么搞,另外手上没有买莫氏校验棒有没有其他土办法实现,能节省点投入
2大多数时候导轨都会有磨损,这个时候如何避开导轨的磨损会导致数字或多或少有偏差,是不是一开始前就要用平尺确保导轨一致才能开始上面您说的那些工作。
3最后一个问题再请教下,就是没有卡盘的床头箱想准确的安装固定,是不是只能打表导轨和主轴内孔或者主轴外圆(把床头箱打开,找一段没有齿轮的主轴光外圆,上下左右4位置对导轨滑行一小段打表),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师很厉害,先表示下仰慕!!
我个人理解如下:
  是不是这个方法是假设以导轨为正常状态(没有任何磨损 ...

是不是这个方法是假设以导轨为正常状态(没有任何磨损)

是的,但也不完全是。如果验棒足够长,可以覆盖全部或几乎全部导轨行程,那我们也可以在测量结果中看出导轨上有什么问题。
1.真正可以假定其几何形状是理想的的东西只有验棒、xx规、标准量块这种量具。可以假定验棒是理想的圆柱体,它没有锥度,不弯曲,完全没有跳动。
2.车床导轨的磨损一般是不均匀的。
所以,获得全部行程的测量结果后,可以试图在这个结果中“找到”理想的导轨。
就像在散点图中拉一条线一样。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勉强,但是我们只能让它尽可能的好,没法让它绝对的好,不然什么东西都得换一遍,不太现实。

用仪器或者工具确保主轴中心母线线段和尾座中心母线线段完全重合,确保这两个大小不一样的锥度孔完全在一根线上是所有校准工作的基础。

不必,这个是楼主要实现的目标,不是前提条件,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分别给主轴和尾座各准备一个验棒。
分别测出主轴对“理想导轨”之间的误差,和尾座对“理想导轨”之间的误差。
在CAD之类的软件中将这两个测量结果中的“理想导轨”重合,自然就会知道主轴座和尾座该调整多少。

主轴锥度孔内部不光滑,生锈什么的怎么搞

“莫氏锥度铰刀”,手用的那种,不能用尾座或刀架夹着去铰,也不能施加身体重量,像手动攻丝时那样双手持,轻轻铰一铰。
这可能看起来比磨要激进,但实际上如果用砂纸手动除锈,会更严重的破坏它的精度,因为手磨不均匀,
而刀架上装磨头磨锥孔这种事情也不太可取,因为主轴都那样了,机身也不会好,而且本来就是车床,还要干磨床的活,容易翻车。
所以祈祷铰刀自定心的能力去铰一铰内孔比较合适。这也得接受一定的不完美。
不能铰到完全去除铁锈,锥孔的前端和后端都有完整的一圈亮(应足够宽)的就可以了,剩余的铁锈都是“比较低的点”,我们只需要关注”比较高的点“,铰掉的量太大不利于保留精度。
我也不建议用一个莫氏锥柄的东西加上研磨剂伸进去磨,磨料可能嵌在里面很难去除干净,会增加日后的使用中的磨损。

手上没有买莫氏校验棒有没有其他土办法实现

主轴上莫氏死顶尖,尾座上莫氏活或死顶尖,主轴再上个夹子,像外圆磨床那样装个棒料,从头到尾车一刀,根据头尾直径进行调整,直到车出头尾直径一致的圆棒为止。
有一定的局限性,可能遇到腰鼓形的状态而不知如何调整,需要假定导轨和主轴那边是正常的。

2大多数时候导轨都会有磨损,这个时候如何避开导轨的磨损会导致数字或多或少有偏差,是不是一开始前就要用平尺确保导轨一致才能开始上面您说的那些工作。

如前面所说,不必,但如果能刮研修复导轨,那当然是好的,只是车床一般有一个导轨是三角形的,对刮研技能级别有点要求。

没有卡盘的床头箱想准确的安装固定,是不是只能打表导轨和主轴内孔或者主轴外圆(把床头箱打开,找一段没有齿轮的主轴光外圆,上下左右4位置对导轨滑行一小段打表)

对于没有外锥(国外常见),国内比较常见的小床子,台阶卡盘安装面和带有莫氏内孔的车床来说

主轴打表只能打莫氏内孔和卡盘安装面,莫氏内孔得到径向信息,卡盘安装面得到轴向信息。

主轴头部端面(会进入卡盘后面的台阶上的面)、安装卡盘的台阶外圆、主轴头外圆、主轴头圆盘背面、主轴头伸出来的外径,都是没有精度的。
同样地,也不能通过打卡盘来判断主轴。

我不建议对主轴箱内部打表,因为那不是它的”实际输出“,而且没有齿轮的主轴光外圆并不一定是有精度的,它可能只是为了方便安装轴承或齿轮而设计的一个空间。

我们需要主轴轴线平行于导轨,这通过莫氏内孔和验棒获得。还需要主轴卡盘安装面几乎没有跳动,这样卡盘才不会斜着摆转。

安装卡盘的那个台阶其实是没有精度的,而且比卡盘后面的凹进去的内圆略小一点,这样才能径向调节卡盘的位置,那个台阶只是防止卡盘掉下去或飞出去的。

编辑:修正错字

网友F:
就像没有频率计很难快速测频率一样。机床也好主轴也罢,生产的过程就是拼的各种量具,而表用的很少。主轴的内锥虽然是内锥磨床干的,但验内锥主要是研规,轴线不正,内锥角度不正,内锥接触不够都可以看出来。合格的内锥就算是锈了砂纸蹭几下也可以用研规重新看接触。细节很多不展开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像没有频率计很难快速测频率一样。机床也好主轴也罢,生产的过程就是拼的各种量具,而表用的很少。主轴的 ...

这点了居然后面还有回贴。。真都不睡觉啊…………

研规看接触修内锥对于生锈的内锥孔修复是终极解
但对于用户侧来说我觉得可能太难了点,没玩过的可能越修越奇怪,不太敢建议他这么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也不完全是。如果验棒足够长,可以覆盖全部或几乎全部导轨行程,那我们也可以在测量结果中看 ...

感谢大师的回复!!
仔细研读3编才能理解对于床头箱和导轨相互关系的详细介绍和修复调整方法。
我上油管看了很多视频都没有看到大师这样深入讲内在逻辑又紧贴现实解决问题的深度好文,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师的回复!!
仔细研读3编才能理解对于床头箱和导轨相互关系的详细介绍和修复调整方法。
我上油管 ...

哎呀。。还是不要大师大师的
目前还无法回怼德国佬对咱们的批评,气都不敢出啊

我说的也只是我看到的东西里,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普通用户侧的条件的方法,
这样能实现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使用的莫氏主轴验棒会依赖主轴锥孔的质量,
锈了或者修过就尤其严重,最终性能并不能战胜什么对手,这个希望你清楚。

网友F:
这里面的一切根源是自己没事想折腾车床,但其实那玩意根本就不是车床就是一个玩具,说毫无用处也不是不可以。并且会带来无穷的后患,那是一种对价值观的错误理解。就算是真的车床也要好好学一下的,不然也不能干活,不能干活瞎折腾其实目的已经偏离了。我只能劝家里有任何所谓机床的人赶快处理掉,根本没一点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呀。。还是不要大师大师的
目前还无法回怼德国佬对咱们的批评,气都不敢出啊

谢谢,明白的!
其实手上的家伙好坏程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些个原理和矫正方法更进一步熟悉了解。
我手上现在又一台上海11机的0630  铜瓦轴,2000年产,2400元从咸鱼 东莞 发壹米滴答到我手上 600元运费。去年到手刚好又碰上疫情,我就整天在家里练习磨导轨,铲花,修螺纹走刀箱拨叉,然后床头箱轴承全部换掉,箱体底部的泥巴至少3cm厚,大托板进给箱几乎全部过了一遍,所以过程有些问题一直盈盈绕绕没有理解透彻,所以上来请教您,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面的一切根源是自己没事想折腾车床,但其实那玩意根本就不是车床就是一个玩具,说毫无用处也不是不可以 ...

哈哈,所言极是,就是偏执,就是喜欢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