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浏览器的广告拦截功能怎么消失了?

楼主(2022-10-17):
我记得主菜单就有广告拦截的。

为何现在消失不见了?

到应用商店搜索AD BLOCK也没有结果。

网友A:
看看插件里还有没有,应用程序列表里看看有没有被自动禁用,都正常可以重装去广告插件试试。

补充,不要更新浏览器,用旧版本,新版去掉了去广告插件,听说浏览器自己还有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插件里还有没有,应用程序列表里看看有没有被自动禁用,都正常可以重装去广告插件试试。

补充,不要更 ...

插件没有。

以前也不在插件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插件里还有没有,应用程序列表里看看有没有被自动禁用,都正常可以重装去广告插件试试。

补充,不要更 ...

已经更新,无法回退了。

网友B:
我的也没有了,插件里面也没有。更新过后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没有了,插件里面也没有。更新过后就没了

我下载了一个独立版本,可以工作,但要单独运行,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一个独立版本,可以工作,但要单独运行,不方便。

不从商店安装,网页下载一个旧版本三星浏览器,或者换其他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从商店安装,网页下载一个旧版本三星浏览器,或者换其他浏览器。

没有任何浏览器比得上三星浏览器。

旧版哪里可以下载?另外旧版:

1。可能某些我不能忍受的缺陷。

2。必定有自动升级的问题。我尝试了所有方法,无法阻止三星浏览器自动升级(虽然它会有确认提示,不小心点错了就万劫不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浏览器比得上三星浏览器。

旧版哪里可以下载?另外旧版:

旧版本在很多下载apk的网站上都能找到,比如apkpure,但这两个问题无法解决。如果三星浏览器继续向这个方向发展,那是时候放弃三星浏览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版本在很多下载apk的网站上都能找到,比如apkpure,但这两个问题无法解决。如果三星浏览器继续向这个方 ...

之前旧版一直使用得很好,突然一个新版本有复制文本的缺陷。这个缺陷维持了3个月。

我想恢复回老版本,没想到老版本在系统里面也给更新了。

只好使用三星浏览器beta版,顶了三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旧版一直使用得很好,突然一个新版本有复制文本的缺陷。这个缺陷维持了3个月。

我想恢复回老版本, ...

旧版本好用,新版本开始收割了,我正在找合适的替换三星浏览器,目前在试Kiwi和yandex。

网友C:
我是直接卸载让他恢复出厂设置,目前版本16.0.7.3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卸载让他恢复出厂设置,目前版本16.0.7.38

我之前可以的。现在恢复的出厂版本也是有缺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