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不能换网口?ThinkPad的网口不是通用的么?

楼主(2022-10-18):
这里有人给thinkpad换过网口么?
需要配哪种规格的网口呢

网友A:
先把你的ThinkPad拍照拿出来看看

网友:
拆开看看长什么样子。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换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的ThinkPad拍照拿出来看看

凭什么拍照?十万哥心血来潮虚构一下不行吗?

网友:
楼主是拿大家的回答,到另外的地方回答问题赚积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凭什么拍照?十万哥心血来潮虚构一下不行吗?

虚构也靠谱点嘛,起码说下哪个型号。我真换过ThinkPad的网口和USB口。这玩意没型号,自己去淘宝看着长的接近的买了七八种回来,很幸运有可以替代的。另外大面积接地普通电烙铁真干不动,最后把旧的直接剪掉了才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构也靠谱点嘛,起码说下哪个型号。我真换过ThinkPad的网口和USB口。这玩意没型号,自己去淘宝看着长的 ...

图的是回帖互动的乐趣,至于X   T   E什么系列,什么型号都不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构也靠谱点嘛,起码说下哪个型号。我真换过ThinkPad的网口和USB口。这玩意没型号,自己去淘宝看着长的 ...

X230,网络连接速度上不去,检查网口发现触条有损坏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X230,网络连接速度上不去,检查网口发现触条有损坏情况

拆开自己去淘宝找图片比对,没啥好办法,除非有人刚好给你这个型号换过。另外手残党就不要试了,去电脑城找人换靠谱

网友:
厂家售后都是这样,换总成。我车出风口里面弹簧松脱了了,质保期内换了出风口总成。要是出保了,我自己把弹簧捏一捏再挂上去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我们邮购部的客户,我们可以提供芯片级的维修。换个网络口更加没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换,我的X1C
SIM/SD卡座就是自己网上买同样型号,找修手机的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