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脑模拟为U盘?

楼主(2022-10-18):
场景:我有一个产品支持U盘升级固件的功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U盘
所以:有没有上位机软件可以将电脑模拟为U盘? 这样的话 我USB连接电脑,就可以升级固件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即使你解决了,用这个时间的时间,不如你送他个U盘还省事,另外,即使你不送U盘,让你的产品支持大容量存储功能,拖个固件进去升级可能也比你解决电脑变U盘简单

网友B:
大多数电脑不支持otg, 没法实现
用手机吧, 不过U盘这么便宜,有必要这么折腾吗?

网友C:
把电脑里头文件模拟成一个可移动设备问题不大,就好像吧ISO文件虚拟成光盘
最关键我觉得是你电脑所有usb都是主设备,你产品也是主设备,不能直连
所以你产品变成从设备再用正常usb通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即使你解决了,用这个时间的时间,不如你送他个U盘还省事,另外,即使你不送U盘,让你的产品支 ...

支持大容量存储是个好思路  ?,这样升级用户也不需要上位机

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电脑不支持otg, 没法实现
用手机吧, 不过U盘这么便宜,有必要这么折腾吗? ...

是的  我还是在其他方向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脑里头文件模拟成一个可移动设备问题不大,就好像吧ISO文件虚拟成光盘
最关键我觉得是你电脑所有usb都 ...

我设备倒是支持从设备   但是还不支持大容量存储

网友:
有类似产品出现过,类似与数据线,两边usb插主机,你这需求是usb透传。usb otg支持主从切换的,你可以考虑一下,然后远程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