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c1101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能否继续接收数据?

楼主(2022-10-18):
请教下,cc1101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能否继续接收数据 ?

如果不能的话,大神们一般是如何处理的这个 问题的呀 ?

现在 cc1101 的收发 是正常的,就是 低功耗这块 搞的有点头疼,

网友A:
进入sleep 模式,收不到信息的,按小无线的常规低功耗处理方式就可以了,占空比接收模式,定时唤醒起来看有没有引导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sleep 模式,收不到信息的,按小无线的常规低功耗处理方式就可以了,占空比接收模式,定时唤醒起来看有 ...

#define CC1101_SPWD         0x39

void CC1101_SetPowerDown(void)
{
        static uint8_t  _tmpBuff = 0;

        CC1101_CS_L;
        _tmpBuff = CC1101_SPWD;
        CC1101_tx_bytes(&_tmpBuff, 1);
        CC1101_CS_H;

}

我目前这个进入掉电模式,貌似执行完上面的那段代码后,不能够立即进入,貌似需要等 20s 左右后才可以,这点又有点晕头了呀,

网友B:
可以从休眠中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休眠中唤醒

你好,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 cc1101 模块 已进入到 休眠状态,当有数据来时,模块能否自动

唤醒或者是通过 GPD0 管脚输出一个低电平 告诉 主控端有信号进来了呀 ??(主控检测到 GPD0 有低电平信号后主控再主动唤醒模块也可以)

你说的那个 可以从休眠唤醒 是怎么一个工作机制啊 ??

网友C:
只能窗口工作模式  定时接收  窗口可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窗口工作模式  定时接收  窗口可设置

能否具体说说啊 ? 目前对你说的这个 窗口工作模式不 太懂啊

网友D:
睡眠的时候,肯定是收不到数据的,但是你可以1秒唤醒起来收几个毫秒的信号,收到信号就不再进入睡眠。这样做唯一的要求是发送发唤醒信号的时候,连续发超过1秒,保证间隔1秒肯定能收到信号。一般发送端对功耗要求没那么高。思路而已,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睡眠的时候,肯定是收不到数据的,但是你可以1秒唤醒起来收几个毫秒的信号,收到信号就不再进入睡眠。这样 ...

我刚刚是了一下,休眠 300ms,唤醒后工作 40ms ,基本接收数据正常喔

貌似就是需要吧系统优化等级设置为 最高 -O3 mdk 编译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是了一下,休眠 300ms,唤醒后工作 40ms ,基本接收数据正常喔

貌似就是需要吧系统优化等级设置 ...

十年前用过这个片子。  cc1101自带窗口接受模式,就是独立工作定时唤醒接收然后接着睡,功耗抄底,不用单片机参与,拉个中断线到单片机就行。  跟单片机无关。。。

网友E:
要是低功耗状态下还能收到数据,干嘛不直接设计成低功耗?!
说白了这个是歪曲概念我觉得,所谓的低功耗无非就是工作一会停止一会,必须得系统间配合才行,否则发射端瞬间就没有了的信号,接收点正巧在休息,那不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年前用过这个片子。  cc1101自带窗口接受模式,就是独立工作定时唤醒接收然后接着睡,功耗抄底,不用单 ...

我现在是吧 cc1101 的 GPD0 接到了单片机的外部中断管脚上了,

你说的那个 窗口 接收模式是 wor 功能吗 ??

我目前还没有启用这个功能(窗口 接收模式),我目前设置的是 掉电 330ms,唤醒后工作 40ms , 目前测试还没有丢包的情况发送,看看 后续工作是否稳定

另外你说的 窗口接受模式 具体是个什么模式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低功耗状态下还能收到数据,干嘛不直接设计成低功耗?!
说白了这个是歪曲概念我觉得,所谓的低功耗无 ...

如果功耗过低那接收的距离有限哟,所以现在在寻找一个平衡点了

既要保证接收距离,也要保证功耗 尽可能的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功耗过低那接收的距离有限哟,所以现在在寻找一个平衡点了

既要保证接收距离,也要保证功耗 尽可能 ...

其实就是间歇性工作,让发送端增加唤醒帧,这个唤醒帧大于间歇性周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功耗过低那接收的距离有限哟,所以现在在寻找一个平衡点了

既要保证接收距离,也要保证功耗 尽可能 ...

功耗和距离有关?
怎么关联起来的啊?你接收的功耗高低无非就是唤醒工作的占空比问题,怎么和灵敏度扯上关系了呢?距离不是灵敏度吗?发射功率固定的情况下,谁来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耗和距离有关?
怎么关联起来的啊?你接收的功耗高低无非就是唤醒工作的占空比问题,怎么和灵敏度扯上 ...

接收加了 pa,工作时间越久,那pa 消耗的电流是不是就会越大 呢 ??

加了 pa 是不是接收的距离就远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加了 pa,工作时间越久,那pa 消耗的电流是不是就会越大 呢 ??

加了 pa 是不是接收的距离就远了  ...

首先接收不会加pa,发射才叫加pa,一般接收叫加LNA吧;接收消耗的电流会随着时间增加?一般描述消耗的电流不是指一个时刻值吗,比如接收状态消耗5ma,发射状态消耗20ma,你说接收电流随着时间增加而增加这个就吓人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说消耗的能量?
何况你前面没有哪里说了增加低噪放的描述,你突然冒出来这个,确实就有点挠头了,

网友E:
再补充一下嘛,你这个功耗高和距离压根没有关系,你说你加了低噪放距离变远了,待机时间变短了,这个是必然,关键是你不加低噪放是根本不可能的,加不加是你的系统需要,不加你的作用距离肯定都达不到系统要求,还不到说电池能用多久了的时候。如果不加也可以,那为啥还要加啊,所以这里肯定是必须要加,那么你再在这个条件下说功耗变高了就没有意义了,这个功耗是必要要增加的。所以不是功耗影响距离,而是你距离要求导致功耗变高,这个是神仙也没有办法的,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调整你的唤醒时间,配合发射端,比如提高空中调制速率,减少信号传输的时间,降低接收端唤醒工作时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占空比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补充一下嘛,你这个功耗高和距离压根没有关系,你说你加了低噪放距离变远了,待机时间变短了,这个是必然 ...

接收时加了 l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