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小震动电机驱动电路有没有隐患?

楼主(2022-10-18):
电机是正常的那个扁平圆圆的小电机(如下图),电流大约70ma左右,直接用了个N管驱动。几个使用的时候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1万个就有100来个有问题,表现为时震时不震,不震时用力敲几下也可能会震,这是电机问题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1万个,才100个,1%的不良率。
我感觉已经不错了

网友:
蓝牙智能震动x:有时候需要一点交互再也很合理吧

能否测出不振时是否耗电特别大?(你原来应该有电量检测,看电压是不是掉了一截),如果耗电大可能管子启动瞬间不够好或者马达不顺畅卡住
如果耗电几乎没有,马达电刷接触不太良的可能?

网友:
可以用一个三极管Y1试试

网友:
多大的震动电机?1026吗?还是1034?驱动电压多少V的?

网友:
串个几欧姆的电阻吧。这电机在启动时会有机率的拉低电压,引起处理器复位?

网友:
电机问题

网友:
电机问题 , 不良品召回,更换电机

网友:
如果不是电机问题就是mos没有完全打开,mos问题可能性大些。电机是手机用的属于很成熟了

网友:
现象看像是电机卡住了

网友:
如果有接插件可能是接插件问题,这种马达我碰到过接插件接触不好的

网友:
啪几下
物理震动  出电机之外
电子元器件就是接插件这里

楼主:
原因找到了,灌胶时胶渗透进电机里了,多谢各位!

网友:
好多年前。 我用IO驱动蜂鸣器,偶尔不响,手弹一下就响。当时并联104电容,基本就好了。也没深究。
好多年后,我觉得可能要PWM启动,才能让蜂鸣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