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应用9V叠层电池如何高效的降压到3.3V?

楼主(2022-10-19):
低功耗应用9V叠层电池如何高效的降压到3.3V?    3.3V侧 功耗大约在50mA

网友A:
百分之九十多吧, 甚至还可以选待机功率几十u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九十多吧, 甚至还可以选待机功率几十uA的

啥DC/DC ?  推荐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DC/DC ?  推荐哈

找开关频率高(500kHz以上,或者1MHz以上),带同步整流的DC-DC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B:
50mA这么大电流你用9V电池,为啥不用锂亚电池。容量大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mA这么大电流你用9V电池,为啥不用锂亚电池。容量大好多

推荐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DC/DC ?  推荐哈

我在用TI的 TPS62175DQC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看看

搜索 锂亚硫酰氯电池,尺寸自选。
一号容量轻松超过10Ah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看看

你可以在 TB上搜 亿纬锂能   。找到亿纬锂能的旗舰店。TB上的价格基本上是批量采购的2倍左右。容量可以自己要求多放点余量选用。我记得和5号电池一样大的 ER14505  容量是3.6V   2700mAH  。这一节基本上就能抵上9V 的碱性电池容量。

网友C:
选9v 电池比较好买,好更换,专用电池没电了,客户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9v 电池比较好买,好更换,专用电池没电了,客户不好换,

客户不好换,赚钱的机会不就来了么?

网友:
大电流用DCDC
电流小LDO也不错

网友D:
6F22 9V层叠电池好像是600mAH,即使100%转换效率,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6F22 9V层叠电池好像是600mAH,即使100%转换效率,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呀

实际上相同材料的电池,一定体积下可以得到的能量是固定的。9v叠层电池的体积介于一对5号和一对7号之间,所以能量应该也是一样。
用一对5号电池,电路还会更简单,少了降压的损耗,实际可用时间还会更好一点。
5号碱性电池额定容量一般是2500mah,而6f22从9v降压到1/3,算上损耗,容量乘2.5已经很不错了,也就是1500mah
如果不是精确要3.3,允许更低一点,用普通5号电池合算的多。或者用3个5号电池4.5降压下来,容量也更大。
更好的方法其实是用锂亚电池,同体积比碱性电池的能量高的多,其实容量mah也差不多,但电压是普通电池的2.5倍。你这个应用直接用一节锂亚电池刚刚好,弄个ldo降一点点压就行

网友(2022-12-06):
楼主问题得到解决了没

网友:
将图片以下的内部结构改为输出3.3V就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