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笔记本电脑扩展坞

楼主(2022-10-19):
前几天败了一台Y9000X 2022,没想到踩了两个坑,
1.USB A接口在背面,两侧只有TYPEC和雷电4,平常要插个U盘外设啥的很不方便,而且机器没有网口。
2.内存是标配双通道共16G DDR5,问题是一个8G是焊死的不能插换,也就是最多只能升级到40G还不能组双通道了。
扩展坞品牌型号太多,眼花缭乱,求推荐一个实际用下来还不错的。

网友A:
联想自家的雷电扩展坞就挺好,啥接口都有

网友:
确实,我是因为这个不能双通道,抛弃了之前的R9000X,实测增加32G内存,跑分还更低了。。。。

网友B:
搭个车我最近刚换下来  两条  英睿达 8g 3200 有木有坛友需要
我最近几次买电脑都是先看有没有两个内存槽

网友C:
双通道的笔记本扩展性太差,感觉还是得买工作站一类的笔记本;最近给买的联想笔记本加固态,拆卸真是蛋疼,还搞出了火花,比之前用得惠普的工作站费劲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自家的雷电扩展坞就挺好,啥接口都有

好的谢谢,我找找看,只要别太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通道的笔记本扩展性太差,感觉还是得买工作站一类的笔记本;最近给买的联想笔记本加固态,拆卸真是蛋疼, ...

开始考虑的是惠普暗影精灵8P增强版,12800hx+3070T,才11700可以到手,鲁大师跑分180W+,但是惠普设计师不知怎么想的,居然17.3寸的本子键盘不配数字小键盘?
联想这机子配置12700h+3060,16G+256G,PDD8699到手,鲁大师跑分也接近150W优点是轻薄,只有2.18kg,有135WPD充电口,电池99.9瓦时,可以撑8-10小时,还有就是屏2560*1600,500尼特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个车我最近刚换下来  两条  英睿达 8g 3200 有木有坛友需要
我最近几次买电脑都是先看有没有两 ...

你这是DDR4,现在高配电脑都是DDR5了

网友:
买个几十块钱的 typec的usb+千兆网口的扩展坞就行了。

网友:
土豪
你把RAM升级到40G干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通道的笔记本扩展性太差,感觉还是得买工作站一类的笔记本;最近给买的联想笔记本加固态,拆卸真是蛋疼, ...

工作站笔记本背着不累么

楼主:
刚PDD买了联想异能者TYPEC 9合一扩展坞170元,京东上199,
雷电4扩展坞1600+,太贵了用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工作站笔记本背着不累么

累啊,我买的15寸的,后面基本跟台式机一样,不咋移动了;15年买的用到现在,还是挺满意的,缺点就是重吧,现在看了下dell惠普的移动工作站都是偏轻量化设计了,不再像以前像个砖头了

网友E: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插太多外设很容易挂逼。耐操能力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插太多外设很容易挂逼。耐操能力不是一般的差。

确实,外设多容易增强静电,电源浪涌,最关键还是设计上偷工减料了,接口防护做的不够好。带u后缀的处理器每次插usb都怕烧处理器接口,我见过几百片usb损坏造成处理器功能残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累啊,我买的15寸的,后面基本跟台式机一样,不咋移动了;15年买的用到现在,还是挺满意的,缺点就是重吧 ...

你的工作站笔记本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F:
联想专业扩展坞 40AJ 整套出售,包涵底座,钥匙,135W联想电源, 功能正常 联想X1 X13 T14 X395 X390 X280 T480SP52S专业扩展坞40AH 0135CN
品牌型号:40AJ
9成新
要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搭个车我最近刚换下来  两条  英睿达 8g 3200 有木有坛友需要
我最近几次买电脑都是先看有没有两 ...

笔记本用的吗?  两条都是8G(共16GB)?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工作站笔记本是什么型号的

zbook15的

网友H:
没找到可以独立插线的,个个都带着一个小尾巴,收纳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用的吗?  两条都是8G(共16GB)? 多少钱?

是的,是的。2条打包238非偏包邮吧。今年8月买的新电脑升级换下来的。如果测试一周内发现有问题可以找我退货

网友:
唉,笔记本嘛,还要求啥性能,能用就行

蛋子大的屏幕,键盘行程比JJ还短,还要求生产力?即使开会的时候做记录,也没有纸笔实用,别跟我说去现场码代码,现在年纪大了,让我去楼顶犄角旮旯蹲在那里调试LED为啥不亮?数据为啥不通?
坐在一大堆不认识的人中间,走过路过都要瞄你一眼,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泰然自若的用那超级延时的蓝牙鼠标,用那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屏幕拉线?不好意思刷论坛就算了,我们这些面向谷歌的编程中怎么办?

现场就去查看一番,记录一番,回来做充分准备,下次去一次搞定,不要掏笔记本,烦死人

网友:
公司使用,就上个服务站,配两个32寸显示器,左边PDF,右边VSCODE,左边sch,右边pcb,左边终端,右边printf,再配个机械键盘,不管写没写代码,也要打的劈里啪啦响,鼠标就用雷蛇,一定不要用无线鼠,有线鼠,一点不带延时,指哪打哪,鼠标垫一定要用带ASCII Table表的,这样不是为了显的你专业,主要是忘记了可以查一下
显示器一定要带喇叭的,没事再整个错误的提示音,“哐”一声,多带劲

家里使用,上面一套,减配一个显示器即可

至于数据同步,网盘一大堆,公司做一半的工作,回家打开无缝对接,再狠一点,弄个DDNS,搭建一个服务器,上个git,再上个nextcloud,再上个kanboard,最后再上个emby工作娱乐两不误,回家还能连上emby把你在公司利用摸鱼时间下的那部恐怖片看一下

笔记本一无是处,巴掌大的屏幕,看小电影都没意思,更别说,那听起来像蚊子哼的喇叭

我的XPS13,买来都快十年了,还是崭新,使用次数屈指可数,一万块就这样静悄悄的贬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找到可以独立插线的,个个都带着一个小尾巴,收纳很不方便。

是的,我也想找个不带尾巴的扩展坞,还真找不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想找个不带尾巴的扩展坞,还真找不到。

AENZR 12合1分体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AENZR 12合1分体式

过K的价格,用了会不会上天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过K的价格,用了会不会上天啊,哈哈

记得是400+,不便宜,但是是USB3.2 10Gbps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联想专业扩展坞 40AJ 整套出售,包涵底座,钥匙,135W联想电源, 功能正常 联想X1 X13 T14 X395 X390 X280  ...

老哥出了没?啥价格,最近入手个x1c,好像用得上

40AJ?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哥出了没?啥价格,最近入手个x1c,好像用得上

40AJ?

没有出
【闲鱼】https://m.tb.cn/h.UfFGIgP?tk=2oGMd0PpU4V CZ0001 「我在闲鱼发布了【联想扩展坞 40AJ ,有钥匙,135W电源, 功能正常】」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2023-03-07):
引用 网友C:
双通道的笔记本扩展性太差,感觉还是得买工作站一类的笔记本;最近给买的联想笔记本加固态,拆卸真是蛋疼, ...

搞出了火花是什么意思

网友K(2023-04-06):
引用 楼主:
刚PDD买了联想异能者TYPEC 9合一扩展坞170元,京东上199,
雷电4扩展坞1600+,太贵了用不起 ...

用的怎样?我有准备买一个扩展坞,品牌太多了,难得选呀。。。你用的好我也跟着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的怎样?我有准备买一个扩展坞,品牌太多了,难得选呀。。。你用的好我也跟着买一个 ...

正经拓展坞,只有联想和戴尔能打~~~淘个二手的(运气好还有全新未拆的),性价比高~

网友:
一直用15.6的工作站,感觉还行,就是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的怎样?我有准备买一个扩展坞,品牌太多了,难得选呀。。。你用的好我也跟着买一个 ...

看我另外一个帖子,没来得及收货,扩展坞就被我退货了,原因是Y9000x出了莫名黑屏死机的质量问题,连本子都退货了,扩展坞也不可能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