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130 电机转速太高,电流达到2.6A。怎么能降低电流。

楼主(2022-10-19):
电池带不动。为什么130电机电流从100ma到3A,差别这么大?

网友:
启动时线圈=短路。所以对于电机必须得提供足够的电流让它动起来。

网友:
换空心杯电机吧空载几十毫安

网友:
软启动可以降低启动瞬时电流啊。电机启动瞬间的电流是正常运行时的5到10倍呢

网友A:
转速高 跟电流关系不大吧,没做缓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高 跟电流关系不大吧,没做缓启?

就是一个玩具电机。

网友:
简单地,可以考虑做个限流起动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玩具电机。

5V玩具电机啊,那最便宜的方法是用 MT9700 缓启动+限流了,三毛钱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玩具电机啊,那最便宜的方法是用 MT9700 缓启动+限流了,三毛钱不到

就是一个玩具,2 块钱。

网友:
可能是轴锈蚀卡住了,打点轻机油(衣车油)试试,有w40也可以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