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小于7*7的为什么不能按经济型?

楼主(2022-10-19):
标准型价格有点高。

网友:
感觉不做个几十块,SMT的价钱分摊不下来

网友:
是7CM吗? 经济型可以支持很小的板子。是不是用了什么冷门工艺与阻焊?

网友A:
记得是要拼版, 单片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要拼版, 单片是不行的

没有拼。拼板后 ,元器件名字都 重复了。是不是要修改。经济型,只能使用邮票孔吗

网友:
上次就是用了非常规色被加了工艺边不能经济型。
小板子老老实实用绿色最保险

网友B:
今天不巧刚弄了一单,5片板子,单片28mmx45mm,smt+pcb收了430多,绿色1.6 2oz  无插脚,单面器件,非常普通的板子而已,不给选经济。
之前觉得jlc是唯一选择,现在看来,可以选择的又多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不巧刚弄了一单,5片板子,单片28mmx45mm,smt+pcb收了430多,绿色1.6 2oz  无插脚,单面器件,非常普 ...

可以让客户专员改PCB订单,改为常规工艺不拼板,到SMT就可以选经济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让客户专员改PCB订单,改为常规工艺不拼板,到SMT就可以选经济型了。 ...

本来就是常规工艺,无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不巧刚弄了一单,5片板子,单片28mmx45mm,smt+pcb收了430多,绿色1.6 2oz  无插脚,单面器件,非常普 ...

是不是跟2oz铜箔有关系?

网友:
铝基板也不能经济型 ,各位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拼。拼板后 ,元器件名字都 重复了。是不是要修改。经济型,只能使用邮票孔吗 ...

用特殊粘贴,然后做阵列来拼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跟2oz铜箔有关系?

是的,铜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拼。拼板后 ,元器件名字都 重复了。是不是要修改。经济型,只能使用邮票孔吗 ...

不建议BOM表内有位号重。 经济型,不做V割拼板。

网友E:
最近也做几单,感觉价格比以前高了一点。小板子贴片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做几单,感觉价格比以前高了一点。小板子贴片不划算了

贴的数量多,加工费的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