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把一个电流源分成两个电流源的电路或者芯片吗?

楼主(2022-10-19):
就是输入电流 I1 输出电流I2,I3,   I2 = K2 * I1,I3 = K3 * I1。带宽要能到100MHz以上

网友A:
多路镜像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路镜像电流源

有芯片推荐吗?用三极管搭出来100M以上挺难的

网友B:
还是转成电压用运放吧。玩宽带电流对于99.999%的电工来讲,从来都是formidable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转成电压用运放吧。玩宽带电流对于99.999%的电工来讲,从来都是formidable的事 ...

没法 现在情况就是动态范围太大  不好转成电压 如果用对数放大器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么高带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