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个辅助打字的设备:脚踩中文/大写,吹气ESC。

楼主(2022-10-19):
后记补充一下:类似shift锁定大小写,锁定的方式切换中英文,解决“锁定”的实现方式。

--------------------------------------------------------
题目不太符合常规理解,但确实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几年前,xp时代,我做过一个,脚踩下去,中文输入法;脚抬起来,英文输入法。当时在“方案/点子xxx”板块,我也描述过,发过相关的东西。

现在,WIN11了,我还是想有一个这种东西。
                                  还是因为打程序时遇到的不方便----中英文转换,一直就有一种面对英文“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也是因为我英文太差,不然全程英文岂不太好。

不要像 现在的Shift键 和 CapsLock键。切换前后还要通过 观察键盘灯来判断现在是大写还是小写;观察屏幕右下角来判断现在是中文还是英文----整个脑袋弄得像拨浪鼓,眼睛随时找不到焦点。

明确状态:一只脚,踩中文/抬英文;另一只脚,踩大写/抬小写。{这样脑袋眼睛可能都会舒服点。确实有点搞笑,不过确实--实用。记得以前有人说,这样编程序像开车。}
也可以变通成其他形式,比如,识别到笑脸,中文  /   识别到无表情脸,英文。毕竟打中文注释占用的时间会少一点,谁也不想整天都傻笑 。<语音识别虽然也可以,但语音也是瞬间状态,不是持续状态,所以语音识别方案只能算凑合>

本来很长时间,面对上面的不便都忍了,直到遇见了现代IDE的自动补全功能,尤其是弱.智的自动补全。比如 VSC,输入一个字就联想出很多。还有,用上自动补全,人反而慢慢懒了笨了,刚开始用时觉得很好,后来就严重依赖。哪怕自己打字都比一个个翻 快,也要一个个翻。懒得按ESC:ESC键太远了,按了ESC也还得打完整个单词,不如慢点就一个一个翻。还有很多单词干扰,思路都断了。心情越翻越差。这样下来,代码打完,回头一看,出错量是少点,但很多变量都感觉很陌生.....就好像没有过程,然后突然有了一个胖儿子

自动补全,又需要它,又想赶跑它,所以, 吹气==ESC,<形象>。

总结一下:
①    脚1:中/英,状态随脚动作而确定
②    脚2:大写/小写,状态随脚动作而确定
③    吹气:ESC,瞬间状态
④    或对以上合理的变通。

上述情况,是否有人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这里面有我很多搞不定的技术,比如USB、Windows下的中英文切换等等。
有没有高手带着一起做一套?

网友A:
切换输入法有快捷键,ESC也是键盘,所以,理论上你只需要做一个usb hid键盘模拟就可以了,甚至用现成的键盘芯片。机械方面我不懂,不发表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输入法有快捷键,ESC也是键盘,所以,理论上你只需要做一个usb hid键盘模拟就可以了,甚至用现成的键盘 ...

切换都是瞬间状态,快捷键我也知道。瞬间状态切换,结果是,你不知道切换的结果,还要眼睛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输入法有快捷键,ESC也是键盘,所以,理论上你只需要做一个usb hid键盘模拟就可以了,甚至用现成的键盘 ...

还有 ESC键,主要是离得小拇指太远。就想,很形象的,对着屏幕一吹,把VSC的提示"吹"走。而有时候,又不想“吹”走,就继续接受VSC的帮助。

网友B:
网上好像有可编程的:脚踩的键盘。脚踩下去就相当于按什么什么的。

网友C:
arduino 的usb-hid 设备比较成熟,基本上可以完成各种组合键。
现在问题是,win10下就没找到好用的输入法绝对定位快捷键。
大写锁定倒是可以用shift关闭,这个勉强算绝对定位

网友D:
要知道目前是中文还是英文,必须要倒腾输入法吧?不然只发切换命令,不知道切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好像有可编程的:脚踩的键盘。脚踩下去就相当于按什么什么的。

但,那也是瞬间状态----一个键码发出去了,系统现在什么状态,还得靠人观察。(观察这个词可能用得太夸张)
瞬间状态也可以,就是把 切换到中文的“键”和 切换到英文的“键”,区分开,而不要用相同的键。

网友E:
这是要把打字弄成开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duino 的usb-hid 设备比较成熟,基本上可以完成各种组合键。
现在问题是,win10下就没找到好用的输入法绝 ...

对,就是要类似:大小写 用 shift 锁定的这种感觉。

肯定老外很早就发现大小写的不便了,用shift代替一下,为什么中文就没人提不便呢?这么多年了,靠中国人的聪明头脑来记当前状态。就像打牌一样,有人能记住牌,哪有那么多聪明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知道目前是中文还是英文,必须要倒腾输入法吧?不然只发切换命令,不知道切哪里去了 ...

之前,我做过一个,就是利用了ScrollLock键,AVR模拟的USB键盘,根据脚踩的状态,纠正这个键的状态;计算机方面,用E语言编了个程序,监视 键 和 当前输入法,切换到正确输入法。
现在,AVR也不熟了,E语言也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要把打字弄成开车吗?

手动档的车
天天编程像开车。

网友F:
感觉宏鼠标/宏键盘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G:
应该做一个摄像头键盘, 不同手势触发不同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宏鼠标/宏键盘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解决不了,同一个键切换不同状态,那么切换结果,就要用眼睛反馈。我需要的是,独立功能的键,切换到确定的唯一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做一个摄像头键盘, 不同手势触发不同按键

现在windows没有设计,对应的按键,对应中文,对应英文。所以,只用这种技术的话,实现不了。

网友H:
沁恒 USB 单片机 很容易 很低成本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沁恒 USB 单片机 很容易 很低成本 搞定

先搞定键盘,后面还要搞定输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换都是瞬间状态,快捷键我也知道。瞬间状态切换,结果是,你不知道切换的结果,还要眼睛去找。 ...

不需要结果啊,每个输入法单独设置一个快捷键,按了就是这个输入法,结果是确定的,并不需要二次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结果啊,每个输入法单独设置一个快捷键,按了就是这个输入法,结果是确定的,并不需要二次确认。

这个界面,以前见过,可能能实现唯一的按键切换,不过也是一瞬间的切换,辅助一个监控程序可能更能对应脚踩的状态。
不过,这界面,现在似乎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结果啊,每个输入法单独设置一个快捷键,按了就是这个输入法,结果是确定的,并不需要二次确认。

另外,记得在xp下试过这个界面下的快捷键,虽然设置了,但好像也完成不了切换,可能有冲突情况,毕竟这些组合都是很常见的,可能随时就快捷键冲突了。

网友I:
想法很好, 大小写切换还方便(对应SHIFT), 不过中英文在输入法不是定制的情况下很难, 或者说体验会差不少, 因为输入法通常不单独支持  KEY_DOWN 和 KEY_UP 两种状态下的对应输入方式,
不过假设自己写一个独立的常驻应用, 根据脚踩状态去主动修改输入法的中英文, 方法有两种:
1. 快捷键消息修改
2. 鼠标点击消息修改
理论上可行, 担心的是切换反应的延时搞不好会有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法很好, 大小写切换还方便(对应SHIFT), 不过中英文在输入法不是定制的情况下很难, 或者说体验会差不少,  ...

之前,用E语言写过,忘了实现原理了,确实有点延迟,但不是经常延迟,偶尔会有,导致想打一个汉字,结果第一个字母打出来是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结果啊,每个输入法单独设置一个快捷键,按了就是这个输入法,结果是确定的,并不需要二次确认。

win10 不知哪里抽风,这个界面的配置会随机丢掉:

刚设置好前几天还能切换,后来看心情时有时无,最后索性配置就丢失了

网友J:
我这边win10的设置在这

硬件虽然说拿Arduino Micro Pro好写代码硬件好买,CH552便宜只要2块钱。但是如果只做一个,我推荐直接买个成品省心。这家的自定义键盘,键盘线之前用过不错。
https://pcsensor.com/product-det ... ct_id=829&brd=1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边win10的设置在这

我在家里的win11上也找到了,在,和你这个不一样,但非常相似的界面上(设置的快捷键选择组合很少.......)。

但,设置好快捷键,不好使----打开记事本,按快捷键,什么作用也没有。
-------------------------------------------------------------^
补充:有些按键组合不行,比如 ctrl+~   , 其他按键组合可以,比如 ctrl+0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边win10的设置在这

找到了,不同时期的系统,位置不一样。公司的和家里的在不同地方:
这个 “抑音符”是什么? 这个键似乎 冲突的机会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结果啊,每个输入法单独设置一个快捷键,按了就是这个输入法,结果是确定的,并不需要二次确认。

这个 “抑音符”是什么键?

网友:
搞个日区键盘?

楼主:
是的,搜到 “抑音符”是 ~, 但 凡是带 ~ 的组合键都不好使。
感觉 alt+shift+0 或 9 好像这种组合没有多少冲突。再把微软拼音的 shift切换中英文的快捷键取消掉。
楼上推荐的线,也不错,两个踏板切换。
如果用一个踏板就增加一个单片机,中转一下。就能实现一个踏板切换了。

楼主:
发现 通讯猫 tcm123 就有这种键盘模拟器卖。

网友K:
楼主,这键盘好,应该加大使用键盘时的运动量。 让广大码农能在工作中运动一下。   成功解决码农久坐运动量少的健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键盘好,应该加大使用键盘时的运动量。 让广大码农能在工作中运动一下。   成功解决码农久坐运动量 ...

让花格衫996体验体验踩缝纫机的感觉:-D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windows没有设计,对应的按键,对应中文,对应英文。所以,只用这种技术的话,实现不了。 ...

其实有很多现成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t4y1h7ih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有很多现成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t4y1h7ih

你这是又打开一扇窗户啊。
识别笑脸应该也能方便实现,或者,识别左右闭眼,或者,识别前后左右歪头,等等。。。
python我也相当不熟,做上述功能,不知道难度多大。

网友L:
图像识别都用上了,语音控制却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花格衫996体验体验踩缝纫机的感觉:-D

哈哈哈哈  弄个单车造型椅子 把脚和腰动起来

网友M:
凳子放两个大号按键也可以 屁股左边动一下中文 右边动一下英文,不用一直按着,锻炼身体。肘子再放按键esc和大小写,不爽就胳膊磕下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图像识别都用上了,语音控制却不考虑。

单独办公室的可以用(比如我 ),人多时候,大家都在说,那就好玩了。也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凳子放两个大号按键也可以 屁股左边动一下中文 右边动一下英文,不用一直按着,锻炼身体。肘子再放按键esc ...

创意无限,也可以做到裤衩里,偏左英文,偏右中文,硬大写,软小写,ESC怎样控制?用湿度传感器?

网友:
怎么感觉是给霍金用的?
可能是有点市场
还有将鼠标装在舌头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创意无限,也可以做到裤衩里,偏左英文,偏右中文,硬大写,软小写,ESC怎样控制?用湿度传感器? ...

这个一天到晚充血恐怕扛不住  屁股和肘子可以全天用还锻炼身体

网友:
三键脚踏开关

楼主:
在通讯猫(tcm123)的店里买了一套基础版的,今天刚收到。
利用二楼的方法,改了快捷键。
板子上加了两个10nF电容,再通过几百Ω的电阻接到脚踏开关的常开常闭触点上,配置tcm123的软件,配置成“下降沿”触发。
在有输入框的界面上运行良好;在没有输入框的界面上,系统的任务栏语言栏不会变化--这也没关系。
总之,一楼的愿望,算是很容易实现了。
这些文字就是,一直踩着脚踏开关,打出来的。
成本,大概: 33(基础版)+7.22(脚踏开关带2米线)+两个电阻两个电容。
开车了:

网友N:
一直踩着打字,是不是有点费脚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直踩着打字,是不是有点费脚

打字,有一种加油的感觉。加油 奥里给

打英文,不踩。
打中文,仿佛踩在中华6000年悠久古文化历史上,你说是不是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尤其是打出“亦嗨了窝的锅”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直踩着打字,是不是有点费脚

开车时候,踩油门也是经常踩在平衡点上的,不然脚就太累了(排除定速巡航自动驾驶之类的)。
同样,这个开关也是能找到类似平衡点的,所以,-----还行,不算累-----脚还能经常活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