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三相交流电缺相检测问题

楼主(2022-10-19):
第一次发帖哈,本人主要做软件的,硬件在学习中。最近看到一个控制器的三相交流电检测缺相、欠压等等,用运放LM324A做的。这块看的不是太懂,求教求教,这个电路怎么实现缺相、欠压之类的检测。

网友A:
你画3个相差120度的sin曲线重叠在一起就知道了。

网友B:
R1,R2分压得到的电压给运放提供偏移电压,VREF = (VCC/(R1+R2))* R1
假如输入电压是380V,检测哪一路运放没有测到电压,就是缺相。如果AC1断开--U2A、U2D电压为VREF ,U2C电压 = (4.7K/3M) * 380(交流)  + VREF
猜的,不对的后面的请指正。

网友C:
这就是一个差动运放只不过放大系数小于1 并将信号与直流电平叠加送到处理器的AD输入。而且应当是LMV324 而不是LM324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画3个相差120度的sin曲线重叠在一起就知道了。

一语见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一个差动运放只不过放大系数小于1 并将信号与直流电平叠加送到处理器的AD输入。而且应当是LMV324 而 ...

啊,LMV324吗?可是我看了板子上确实就是LM324A呢

这个输入AC1   AC2都只是一根输入线,相对于运放的地线,不是浮地了吗,这样输入电压与运放没有共同的参考地,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语见真理。

重叠在一起?运放那块我一直没明白明白,这个电路运放输入与输出有什么样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R2分压得到的电压给运放提供偏移电压,VREF = (VCC/(R1+R2))* R1
假如输入电压是380V,检测哪一路运放 ...

猜的很专业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计算,有没有精通运放的大佬,给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3个相差120度的sin曲线重叠在一起就知道了。

坛友你好,是如图这样画吗,能否再说的具体一点,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你好,是如图这样画吗,能否再说的具体一点,怎么计算

然后你把A/B/C相比不就知道了。周期性变化。缺相不正常了。

网友E:
b站有个拆解成品保护器的视频,手绘电路讲的很清楚
【拆解电机保护器,了解一下三相电缺相和相序检测是如何实现的-哔哩哔哩】 https://b23.tv/DNpfCP4

楼主:
引用 网友E:
b站有个拆解成品保护器的视频,手绘电路讲的很清楚
【拆解电机保护器,了解一下三相电缺相和相序检测是如何 ...

下午才看过,那个是纯硬件实现的,而且原理好像不太一样吧

网友F:
这个电路就是三个差分放大器,因为是交流,带直流偏置。进到ADC的还是三相交流波形,用离散采样后,软件可计算出电压幅值、相位相序、频率等。所以这只是调理部分,把高压的三相交流转换成ADC可接受的交流波形。

网友:
这不就是三个差动放大器么,放大倍数4.7K/3M,设置了一个参考电压,实现上下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就是三个差分放大器,因为是交流,带直流偏置。进到ADC的还是三相交流波形,用离散采样后,软件可 ...

大佬,能加私信请教请教吗,调理之后还是交流电吗,还是说利用直流偏置,把交流电转成了相同波形的直流电,再用AD采样

网友F:
你这个差分放大器是缩小的,缩小倍数为3M/4.7K = 638.3倍。  外部交流波形经不失真缩小638.3倍后,由于交流有正负周期,而你ADC是不能采集负的信号,所以再叠加一个直流偏置。假设你VCC是5V,经电阻分压后,基准为2.0625V。
此时运放输出的电压是2个电压相加,当外部没有交流输入时,输出2.0625V的直流,有交流信号时,输出信号叠加有交流信号。比如你交流输入是380VAC, 正峰值为380*1.414 = 537.32V,负峰值为-380*1.414 = -537.32V,经缩小638.3倍后,正负峰值为+-0.842V。 此时负的部分ADC没法采集,此时叠加一个直流偏置2.0625V,那输出的波形正负峰值是2.9045V 、1.2205V。此时输出的信号电压都在ADC的采集范围。
所以此电路是把外部交流波形不失真地缩小638.3倍后,再叠加一个2.0625的直流,信号满足ADC的采集范围。
至于算法,要得到相位,一般用傅里叶,50HZ的波形采用24点采样,即1200bps的采样率对波形采样 ,每24点算一次虚部、实部。然后用三角函数可以计算出每个信号的幅值和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差分放大器是缩小的,缩小倍数为3M/4.7K = 638.3倍。  外部交流波形经不失真缩小638.3倍后,由于交流 ...

感谢感谢,如此细致耐心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G:
现在MCU的资源多又够便宜,多两个ADC端口的话,硬件电路简单许多!本人48岁,干了24年纯硬件研发从来不碰编程,今年8月份开始自学,回头看以往的自己做的电路设计傻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MCU的资源多又够便宜,多两个ADC端口的话,硬件电路简单许多!本人48岁,干了24年纯硬件研发从来不碰编 ...

老哥感触很多,我是没怎么碰硬件,看到硬件头大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差分放大器是缩小的,缩小倍数为3M/4.7K = 638.3倍。  外部交流波形经不失真缩小638.3倍后,由于交流 ...

如果1200采样率的话,相位能测准吗?一般精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