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以下电路测量电感,发现输出波形不稳,应如何改善?

楼主(2022-10-19):
如图所示,

应该是用的谐振法测量电感,从仿真来看,

波形很稳定,但是实际上搭建电路出来后,测量放大器输出波形如下。

这个信号根本没法用单片机进行测量啊。
以前没搞过电感测量,还请有经验的大虾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先从硬件上面来看  滤波电容用10uf   mcu  运放和液晶显示电源这里104必须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硬件上面来看  滤波电容用10uf   mcu  运放和液晶显示电源这里104必须滴

这还没到单片机那里呢,单片机软件都还没开始写。示波器测量的放大器输出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许老师作品

网友:
看仿真波形,有倒相,不知道原理图是不是就是这么设计的,没仔细分析

网友B:
原图R4,R5可是100k,你的仿真1M了,芯片用的是比较器,是不是用运放了?仿真文件建议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R4,R5可是100k,你的仿真1M了,芯片用的是比较器,是不是用运放了?仿真文件建议传上来看看。 ...

是的,我实际电路就是用的运放,R4和R5用100K的话起振不了,所以用的1M。

上面是基于Multisim 12 的仿真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实际电路就是用的运放,R4和R5用100K的话起振不了,所以用的1M。

我的版本是14,打开你的仿真文件也不震荡。。R4和R5改成100k也不震荡。实物改成比较器试试,运放工作于线性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版本是14,打开你的仿真文件也不震荡。。R4和R5改成100k也不震荡。实物改成比较器试试,运放工作于线 ...

仿真从启动到能观察到振荡波形需要很久,大概需要30秒才能看见正弦波,40-50秒能到最大值。
观察探针1的Vpp参数,就知道振荡趋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从启动到能观察到振荡波形需要很久,大概需要30秒才能看见正弦波,40-50秒能到最大值。
观察探针1的V ...

我去,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个问题,就是这个软件的模型不太准确啊,看你能震荡的比较器输出就知道,比较器输出根本达不到5V电压,模型不对还是实物测试吧,或者换个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个问题,就是这个软件的模型不太准确啊,看你能震荡的比较器输出就知道,比较器 ...

实物也搭建了,不过用的是放大器,输出波形就是示波器显示的那个。
有必要换成比较器再试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物也搭建了,不过用的是放大器,输出波形就是示波器显示的那个。
有必要换成比较器再试试吗? ...

肯定要比较器啊,运放和比较器区别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比较器啊,运放和比较器区别可大了

换了比较器,确实波形不一样了。不过频率还是没有稳定下来。感觉像周期性的在2k-2M之间跳动。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比较器,确实波形不一样了。不过频率还是没有稳定下来。感觉像周期性的在2k-2M之间跳动。如下图:

把R3的1M电阻减小试试,实物r4r5用的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3的1M电阻减小试试,实物r4r5用的多大

实物用的100K,换成1M后,没有震荡波形输出了。

网友C:
一定要用比较器,比较器是OC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物用的100K,换成1M后,没有震荡波形输出了。

减小R3吧,是不是电阻太大,给谐振网络充能不够,我搜了下网上的这个图,发现有的R3=0,直接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R3吧,是不是电阻太大,给谐振网络充能不够,我搜了下网上的这个图,发现有的R3=0,直接短路了。 ...

我把电路改成这个样子了。

实际也按照这个进行修改了。
我的目的是测量电感的变化量,10-12uH之间变化
仿真结果正确。
实际上,发现波形也非常的稳定,就是频率在3.1Hz。
我根据频率计算公式计算出来应该有90多K,
差的有点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用比较器,比较器是OC输出的。

已经换了比较器了,波形也稳定了,就是频率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路改成这个样子了。

实际也按照这个进行修改了。

3.1hz估计都没谐振,谐振网络的电容改成原作者的值试试。改成330n感觉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hz估计都没谐振,谐振网络的电容改成原作者的值试试。改成330n感觉太大了 ...

感谢您持续不懈的回复,我现在修改了方案,使用了400K Hz的信号源,测量通过电感的电流。这个方法精确度和调试难度低多了。
唯一的缺陷是功耗稍大。要几十个mA。不过不用在低功耗上。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