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搞过差分GPS,或类似北斗应用经验的朋友几个问题

楼主(2022-10-19):
近期,我和小孩都报名学习了滑翔伞。由于我刚学会,另外年纪大了,运动能力退化,在降落时受伤。
总结,主要是没经验,在对地速度,对地高度,风速这些关系没控制好。虽然买了几个运动型高度计,气压型的标定非常麻烦,GPS/北斗型的,高度误差在3米左右。这个误差在降落阶段足以受伤,
经过和有经验的伞友他们对这个需求也是比较高的,且精度要求在分米级别才行。
考虑过UWB等定位技术,发现其定位速度偏低,比较难做到大空间内的高精度,
也考虑过多摄像头做视觉的定高。但是降落时近场方向都是随风向有变化的。

在大型客机上,在降落时,有进近高度的实时语音报警。我就想在对应降落场创建一套差分GPS系统。需要有过类似经验的朋友指导。
降落场面积为5kM*3km,再缩小一点也是可以的。

网友A:
你是固定降落点?或者说落地点高度是已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固定降落点?或者说落地点高度是已知的?

降落场位置固定,但是具体降落点基本上都是再这个区域内的随机位置。可以理解为相对固定的一个海拔,

网友A:
如果是以前已知的降落点,比如站点可以提前准备啥的,我手里正好有一套前段时间航空用的差分设备,无需借助公众网络,自带数据链路,作用距离可视环境高达100+公里,如果改为你这种用途倒是完全可以,地面站点将落地点的高度发给空中,这样就能得到距离落地点的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以前已知的降落点,比如站点可以提前准备啥的,我手里正好有一套前段时间航空用的差分设备,无需借助 ...

降落地点的相对精确海拔,时可以用工地施工用的GPS长时间,获得厘米级别的参数,
需要的是实时的高度差,而不是绝对高度值

给个企鹅号沟通一下?
我的:
贰玖22零六4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落地点的相对精确海拔,时可以用工地施工用的GPS长时间,获得厘米级别的参数,
需要的是实时的高度差, ...

是的,动态差值,否则我就不会说地面上行自己的高度值了,
因为gps本身只提供海拔,当然好像也有相对那个值,但是不适合在你这个场景,你的场景必须是动态相对值,可以认为是一个差分接收机放在地面落点,一个在空中动态运行,实时下行或者本地查看自己距离参考的那个地面的之间的高度差,当然这些信息都前提是来自已经是差分接收机的信息了

我在路上,一会加你

网友A:
哈哈世界真是太小了,刚才加你时候发现名字好熟悉,结果是WX里面在18年就认识了,通过其它渠道?

网友:
性价比最高方案 Ublox F9P  自己搭建RTK 基站,通过无线广播RTK数据,F9P自己解算并送出cm级别坐标,包括高度。

网友B:
你这个要求,装个激光高度计是不是就可以?或者叫激光测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求,装个激光高度计是不是就可以?或者叫激光测距机

一个场地,比较多人使用,差分是最低成本的
激光测距机,没法确保垂直地面,这样误差可能会比较大。
对地摄像头方案,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超声波,超过20米就会被地面杂草等严重影响,只有再5米左右以下才比较合适。

滑翔伞每秒降低高度约1米,必须提前在20米左右调整姿态,10米以下,基本上就只能靠经验和运气了,新手经验不足风险就比较大。老手有感觉,基本上都能安全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世界真是太小了,刚才加你时候发现名字好熟悉,结果是WX里面在18年就认识了,通过其它渠道? ...

哈哈!太高兴了,10.1期间受伤了,现在还在痛,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场地,比较多人使用,差分是最低成本的
激光测距机,没法确保垂直地面,这样误差可能会比较大。
对地 ...

有20米的激光测距模块,不到100

网友:
可以用RTK定位

网友C:
RTK就大师提这个ZED F9P经济合适了,都不用自己跑rtklib,模块帮你算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K就大师提这个ZED F9P经济合适了,都不用自己跑rtklib,模块帮你算好输出。

感谢!这几天正在构思,小区域UWB定位阵列,除定位频率偏低外。构建3kmX5km的定位区域的地面分布。成本太高。突出地面20cm的情况下,也比较危险

您这个是当前我学习到技术路径最简单的。虽然成本高,感觉还是有希望达到分米级精度。
我还需要学习一下,不确定您是否有做过类似的项目,希望得到更详细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这几天正在构思,小区域UWB定位阵列,除定位频率偏低外。构建3kmX5km的定位区域的地面分布。成本太 ...

    UWB还是放弃吧,看着别人的宣称精度可以到10cm、30cm,那是理想视距,二维的精度,自己弄还得不少算法,光个基站时间同步就难搞,后面估计还要弄TOF、TDOA、卡尔曼滤波等算法,最终上层解算出想要的结果,还得回传给标签应用展示。

    1、这里的应用场景需要覆盖3kmX5km的范围,4Ghz或6.5Ghz频段的基站得架设不少(还得考虑UWB基站、标签加PA/LNA),除了四周,区域内还得设置很多基站补盲区;
    2、本次应用要测高度,UWB三维定位,要求基站存在高差,意味着基站最好用运营商的那种很高的基站杆子高度才够理想,这种杆子对这个运用场景就是个巨大风险点;
    3、UWB实际应用中,还有其它很多的坑要踩的,稍微有点遮挡,算法就会无法解析出坐标位置,甚至空旷场景,基站标签目视无遮挡,但基站前面有堵墙,一个小房子等,无法收到标签信号的情况。

    F9P可以配置为固定站、移动站,

固定站搞个发射功率大点的射频模块,一个固定站就轻松覆盖3kmX5km的范围,移动站只需要接收校准数

据就行,不需要大功率模块,但对射频模块的要求是传输速率要足够,比如用lora什么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不适合。

网友:
北斗接收机+千寻基站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UWB还是放弃吧,看着别人的宣称精度可以到10cm、30cm,那是理想视距,二维的精度,自己弄还得不少算 ...

感谢回复。
现在实际测试了,uwb的精度基本上10cm都没问题。刷新率可以做到每秒2次。每个基站有效距离可以到50m半径。空间定位只需要3个基站就可以。至于更复杂的算法就看个人能力了。

另外当前应用场景,除了需要考虑贴近地面布置的基站会对天线效率产生影响外,其他的暂时还未发现太多的问题。技术上应该是可行的。 当然密度高了成本是否划算也是一个评估点。

对比差分GPS的方案,再少数移动点的情况下,成本接近,在多移动点的情况下,感觉差分的方案还是会便宜一点。毕竟降落场只需要做基础建设投入,后续新手可周转使用

另外玩这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10万预算起步,也不会在乎这几千块了。具体规划还在沟通中。

网友:
还是rtk 靠谱,玩的人多的话就分摊费用了。
移动站谁飞才戴。
固定站就放汽车上。不会丢。

uwb 基站放 野外还要供电,要防盗。
防雷也要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现在实际测试了,uwb的精度基本上10cm都没问题。刷新率可以做到每秒2次。每个基站有效距离可 ...

从实施难度和后期维护角度,不建议你用UWB搞,搞搞技术研究,可以去测试下。
实施难度太大,你测试的50m半径,对这个场景也很小,我也弄过UWB,加PA、LNA,距离就300来米(加大半径其实也有弊端,存在更多的盲区,降低位置更新频次,TDOA我弄过10HZ的更新频率),基站得密密麻麻,还得精准标定每个基站位置坐标,基站贴近地面布置也是不可取的;UWB有遮挡的情况,信号衰减很厉害,基站布置低了,随便来个人遮挡,30DB的衰减就没了。
对于你这个预算,建议你上RTK。简单的就F9P,后面你想省成本,用GPS/北斗+RTKLIB搞单点定位解算,应该也是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实施难度和后期维护角度,不建议你用UWB搞,搞搞技术研究,可以去测试下。
实施难度太大,你测试的50m ...

感谢大家的回复,确定选用RTK架构。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7793018
基站,移动站,cors网络rtk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