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仪器面板哪里做的好点? 面板是脸面需要档次高一点的

楼主(2022-10-19):
比如 面板材料想用透明黑的PC(数码管不亮的时候就纯黑色)、LOGO用亚光银粉、显示的字符需要扩散膜,
谁知道,哪里能做吗?

网友A:
据我所知,地球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地球可以做的

谢谢回复,是一个叫地球的面板厂吗? 我没有搜索到,有全称或链接吗?

网友B:
你是要找设计 还是工厂 这个很多工厂都可以做吧  只是材料和丝印(喷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找设计 还是工厂 这个很多工厂都可以做吧  只是材料和丝印(喷涂)的问题 ...

设计出图和生产全包的,

网友:
这套模具不便宜,材料PC的半透,面积大流动性不是很好,常见的咖啡色。配合不同的发光颜色调不同的色的深浅,做镜面容易花,做细磨砂面数码管发光会有朦胧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计出图和生产全包的,

我们做过房车座椅的触摸按键,档次非常高,效果非常惊艳。
1.不亮的时候,是个全黑的效果。看不到任何的屏幕和文字。
2.长触后,可以显示文字和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过房车座椅的触摸按键,档次非常高,效果非常惊艳。
1.不亮的时候,是个全黑的效果。看不到任何的 ...

是想做这样的,不是触摸的,和你想的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想做这样的,不是触摸的,和你想的不一样.

这种的是PET 贴膜,不要用PVC材质,找自己想要的色卡色号。细磨砂面 ,TB找做贴膜的打样,100-200 左右一次
直接找厂家太贵,有的厂家要刀模费用

图片是 直接用LED贴片在PCB上面,靠塑胶支架做的 字体形状,这样投射比LED数码管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想做这样的,不是触摸的,和你想的不一样.

你这个更简单,触摸要解决光和信号的问题 ,你这个只用解决光的问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更简单,触摸要解决光和信号的问题 ,你这个只用解决光的问题就好了。 ...

请问你们有网站或者链接吗?我想看看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有网站或者链接吗?我想看看介绍.

中欧房车 看里面的座椅控制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是PET 贴膜,不要用PVC材质,找自己想要的色卡色号。细磨砂面 ,TB找做贴膜的打样,100-200 左右一 ...

感觉显示效果有种仪表的高级感。

请问塑胶支架加工的哪里找?TB上用塑胶、支架、透光、数码管等关键词搜了好多次没有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觉显示效果有种仪表的高级感。

请问塑胶支架加工的哪里找?TB上用塑胶、支架、透光、数码管等关键词搜 ...

需要自己按照要求开磨具,不过有个省钱的方法,可以先在PCB板子上面把LED 的图案做出来,中间加一层间隔或者多层,需要避开LED的零件。可以先打样测试,
这里有人已经制作了效果,可以参考https://oshwhub.com/WOSHI6666444444/si-wei-led-shuo-ma-guan
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a411S7Ub/

到1688 搜 数码管屏支架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6 ... t.52.429a2ef1Diq2Qk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8 ... t.36.429a2ef1Diq2Q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需要自己按照要求开磨具,不过有个省钱的方法,可以先在PCB板子上面把LED 的图案做出来,中间加一层间隔 ...

非常感谢!

网友:
内部:塑胶隔光件
+外表面贴定制数码管膜。整个套在你半透明件内部,需要紧贴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

这里看到一个反贴的,成本更低  效果还可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