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检测不到stm32

楼主(2022-10-20):
自己画了个最小系统板子,用的3.3V给引脚供电,测过USB通电时STM32电源脚都是有电的,连的j-link的三根线到电脑上(飞线到插针上,连通性测过没问题),但是keil里面debug检测不到单片机,想问下大家是为什么?

网友A:
3根线怎么行,jlink第一脚必须接单片机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根线怎么行,jlink第一脚必须接单片机电源的。

我倒是跟倾向于 虚焊还是芯片角度焊错了

网友:
jink必须要接vref的,

网友C:
这种接法Jlink-OB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接法Jlink-OB可以                                                                                 ...

STlink可以这样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link可以这样接吗?

STlink  没用过

黑砖块jtag那种   记得像四楼说的 要给Vref 接电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可以发个烧录器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link可以这样接吗?

ST-Link 可以这样接,只需要 3 根线

网友:
如果是楼上说的缺失Vref的情况,盗版的JLink内置短接跳线,把3.3V和Vref导通再试

网友:
不通过 JLINK 的第一脚的供电的话,主板要另外供电,
换句话说:调试的时候,MCU 需要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跟倾向于 虚焊还是芯片角度焊错了

谢谢老哥,统一回复一下,有个引脚的输入电阻一边虚焊了,焊接太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