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绕线行业的朋友吗?这种热式传感器的丝怎么绕?

楼主(2022-10-20):
在0.5mm的不锈钢管上燃烧0.02左右的康铜丝,太细了,普通绕线机可能都没法用,不知道精密电阻。PT100之类的是怎么做的。

图片上传不了,晚一点上传照片。

楼主:
上传附件报错:附件上传完成!成功 0 个,失败 1 个:
微信图片_202210201...: 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不能超过 1048576 字节)

实际上文件只有几十k

网友A:
这有啥难度,自己做台精密点的绕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难度,自己做台精密点的绕线机

感觉太细了,很容易断。。先设计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太细了,很容易断。。先设计一个试试。

你需要这个绕线张力控制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7678099229

网友:
先绕再折弯,还是这家在弯的棒子上绕?
有张力器0.03的线都行,绕好效果用放大器看

网友B:
用张力器  0.0125都能绕好   6楼的那款太粗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张力器  0.0125都能绕好   6楼的那款太粗放

有推荐吗
准备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