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搭一个高速的镜像电流源电路,三极管应该怎么选型

楼主(2022-10-20):
想搭一个高速的镜像电流源电路,三极管应该怎么选型,带宽在500MHz以上,这个能用分立元件搭出来吗,或者能有这方面的集成芯片也行。

网友A:
你的高速是啥意思?
想用在什么地方?
想出一个交流镜像电流源,带宽500MHz?
还是一个镜像电流源可以在500MHz的信号线保持输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高速是啥意思?
想用在什么地方?
想出一个交流镜像电流源,带宽500MHz?

电流是脉冲信号,带宽是500MHz以上,持续时间在50ns以下,所以带宽低了无法测试,现在是电流动态范围太大,在不到1uA到10mA的范围,所以想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镜像电流源分成两路进行测试。

网友:
我也对这块感兴趣,有个项目的带宽100Mhz就可以了

网友:
速度主要是由前级驱动电流和米勒电容决定,既然要镜像,就是说前级驱动电流定了,那么只有减少米勒电容,米勒电容就是“结电容*电压增益”。
要加快速度,试一下将镜像这一级的“电压增益”削减下来,这样等效米勒电容会减少
例如发射极串联较大的电阻,镜像输出接的负载交流阻抗要低,这样镜像电流这一级的‘电压增益’就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