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各个PCB设计软件(比如eagle)里 , 短接符号 在哪里?

楼主(2022-10-20):
https://oshwhub.com/li-chuang-kai-fa-ban/liang-shan

的 原理图  是 xx EDA画的

有个短接符号 ,感觉很方便   ;使用后原理图 很清晰。

其它 软件里 有这么个符号么?

比如eagle ,一个net 只能有一个名字,rename 后就变了.

ad 阿狸狗 pads之类的有没有这个短接符号?

楼主:
有 讨论结果

https://community.element14.com/ ... net-classses-on-gnd

eagle 用的是第三方库 shorts.lbr

下载页面 是

http://www.embedinc.com/pic/dload.htm

找这个压缩包

http://www.embedinc.com/pic/install_eagle.exe

很傻 ,就是把0欧姆电阻 换成了 pad

网友:
嘿,也是个办法,以后多做一些覆盖绿油的线条封装就行了